AD设计图:JLC的双层PCB,和四层PCB,对丝印的解析引擎不一样

楼主(2018-12-01):
AD设计图:发现JLC的双层PCB,和四层PCB,对丝印的解析引擎不一样,好像双层用低版本,四层用高版本,举个例子:

丝印设计,是这样的,期望实物和设计图一致:

如果PCB双层打样,实物出来是这样的,已经偏心了,与设计不符(包括最新的下单助手软件,解出来的双层,就这样):

如果PCB四层打样,实物出来是这样的,实物和设计是相符的:

这种情况,一般按照我的经验,是AD16及以上,就可以完美支持居中显示的丝印了;如果被低版本AD打开,就是偏心的,所以,JLC这边,双层PCB和多层PCB,审核解析时用的版本还不一样的?

经过多次实物验证,JLC多双层和四层的AD文件,打开的软件版本,还真不一样,怎么不把双层PCB的打开版本,也升级下呢?

网友:
你自己出gerber不就得了。

网友A:
回复楼主,高版本打开低版的pcb文件也可能会出错,所以解决方法不是升级版本的问题。
AD/DXP用什么版本设计,就用这个版本输出Gerber文件才能最大可能的保证不出问题。
如果是跟版本有关的差异,楼主得考虑出gerber文件了。
小助手推出的实物图主要目的就是提醒客户发现问题,并推荐客户如何解决。
像楼主这个案例,小助手上多层板子就算显示是正确的,也不一定能保证做出来的板子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楼主,高版本打开低版的pcb文件也可能会出错,所以解决方法不是升级版本的问题。
AD/DXP用什么版本设计 ...

不是的,实际打板的体验~~同样的丝印设计:双层板,做出来的就是有差异;四层,是没问题的

所以JLC内部,肯定用了两个不同版本的软件;区别是双层的还是低版本,四层的是高版本

网友B:
分别出gerber然后在jlc对比,还不一样的话就是jlc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别出gerber然后在jlc对比,还不一样的话就是jlc的问题。

分别出gerber是没问题的,所以是jlc里面用了两种版本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分别出gerber是没问题的,所以是jlc里面用了两种版本的问题

那就出gerber把。   软件版本问题不能怪厂家,因为软件版本太多了 ,厂家不能搞几百上千个版本来适应客户。出个gerber几分钟的事情。  就算不会做也可以有 .OutJob   ,一键输出。

不知道jlc有没有做个.OutJob的使用教程,简单高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出gerber把。   软件版本问题不能怪厂家,因为软件版本太多了 ,厂家不能搞几百上千个版本来适应客户 ...

主要是,目前遇到的,走线问题目前没啥非要gerber才行,ad图不行的情况,能省下几分钟就几分钟吧,节省时间也就延长了生命,呵呵~~

现在只是丝印的美观问题,因不同版本的ad软件打开,会不同,现在也就是说下,jlc里面,有两个版本的事情,为啥不统一呢?奇怪,呵呵

网友:
楼主的思路好奇怪。直接发PCB文件出问题就不是几分钟的事了。

还是推荐出gerber文件吧。尽可能减少出问题的概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目前遇到的,走线问题目前没啥非要gerber才行,ad图不行的情况,能省下几分钟就几分钟吧,节省时 ...

技术人员不要把自己分内的工作推给下一个环节。要把所有的不确定都掌握在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