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汇总下工控里常用的AD DA

楼主(2018-12-01):
工控上用的,我说下我选的及计划用的。AD最好16bit 最低 12bit。DA也是 。可靠省钱最好,最终产品精度要求都是AI 0.1%  AO 0.2%
一.DA
Dac121c085           TI          单通道 12bit 外部基准  11.5/片                 一直在用,很不错
LTC2632CTS8-LZ8   LINER    双通道 12bit 内部基准  10.5/片              计划新选, 供货可能不好
DAC124S085CIMM   TI       四通道 12bit 外部基准  23.4/片                一直在用,很不错
DAC128S085CIMTX   TI      四通道 12bit 外部基准  13.8/片              计划新选, 比4通道还便宜这么多

二.AD

单极性输入的
MCP3421           MICOCHIP          单通道 18bit 内部基准                                6/片                     计划新选
ADS1115           TI                      4通道16bit内部基准                                    8.6/片             一直在用,很不错
ADS1248IPWR    TI              8通道24bit内部基准                                    21.4/片            计划新选
ADS1118          TI                       双差分集成冷端,做TC不错                         13.2/片            计划新选
AD7792           ADI                    双差分集成电流源和冷端,做tc和RTD          18.3、片           一直在用,很不错

双极性输入的

AD7327          ADI                      8通道13bit内部基准 ,正负15V供电                     23.4/片             一直在用,很不错
AD8688          ADI                      8通道16bit内部基准,单5v供电                             80/片                 一直在用,片子很不错 当时只要40 现在太他妈贵了

三. 基准
ADR03     REF5025  都差不多3ppm  价格都差不多7块

欢迎大家在说说自己用的比较好的片子。稳定可靠,还便宜的,国产的不用推荐了,工业产品怕他比我先倒闭

网友A:
能共享下工控里面的晶体管输出电路吗?从单片机到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共享下工控里面的晶体管输出电路吗?从单片机到输出

单片机出来 +光耦+晶体管,输出回路 自恢复保险丝+TVS管(保护+续流)。

网友:
标记  工控 AI AO

网友B:
只熟悉ADI的型号的
适用于多路TC/RTD AD7124-4/8
AIN模拟输入的AD4111
AOUT模拟输出AD5410/AD54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熟悉ADI的型号的
适用于多路TC/RTD AD7124-4/8
AIN模拟输入的AD4111

你的这些片子都好贵

网友C:
楼主是做工控的?1248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做工控的?1248有用过

对 工控 没用过这个我准备新选他

网友D:
我们大量用AD7710  AD420 100K每年

网友:
楼主的芯片选型收下啦。

网友E:
MCP3421性价比很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大量用AD7710  AD420 100K每年

大哥您这用量     公司是在 哪里啊?

网友:
这个收藏一下

网友F:
AD7606和AD7616不常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这些片子都好贵

都是新料,我们FAE一般跟客户只推2-3年后,会成为业内主流的料的,而不是价格已经烂大街了的成熟的物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AD7606和AD7616不常用吗?

这两颗多路ADC,电力,多通道DAQ用得多些。
LTC进来后,近期又即将推出几款有特色的同步采样。

网友:
记号          下次 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颗多路ADC,电力,多通道DAQ用得多些。
LTC进来后,近期又即将推出几款有特色的同步采样。

还是你们家有高性能的模拟器件,下个项目有需求的话一定买来试试。
只是不知道啥时候上市

网友G:
DAC128S085CIMTX   TI      四通道 12bit 外部基准  13.8/片              计划新选, 比4通道还便宜这么多

这个是8通道吧,我一直用这个DAC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大量用AD7710  AD420 100K每年

AD420太老了,又贵。
之前的设计用这颗料,后来换AD5422了

网友H:
AD7689

16位分辨率、无失码
8通道多路复用器,输入可选择
单极性单端输入
差分输入(使用参考地)
伪双极性输入
吞吐速率:250 kSPS
积分非线性(INL):典型值±0.4 LSB,最大值±1.5 LSB(±23 ppm或FSR)
动态范围:93.8 dB
信纳比(SINAD):92.5 dB(20 kHz时)
总谐波失真(THD):-100 dB(20 kHz时)
模拟输入范围:0 V至VREF(VREF可高达VDD)
多种基准电压源类型
内部基准电压源可选择2.5 V或4.096 V
外部缓冲基准电压源(高达4.096 V)
外部基准电压源(高达VDD)
内部温度传感器(TEMP)
通道序列器,可选单极点滤波器,繁忙指示器
无流水线延迟,SAR架构
单电源工作:2.3 V至5.5 V,逻辑接口电压:1.8 V至5.5 V
串行接口,兼容SPI、MICROWIRE、QSPI和DSP
功耗
3.5 mW(2.5 V/200 kSPS时)
12.5 mW(5 V/250 kSPS时)
待机电流:50 nA
提供低成本等级产品
20引脚4 mm × 4 mm LFCSP封装
20引脚2.4 mm × 2.4 mm WLCSP封装

便宜好买。

网友:
这个帖子好,对于用量小的客户希望傍大款,看业界什么用的多选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DAC128S085CIMTX   TI      四通道 12bit 外部基准  13.8/片              计划新选, 比4通道还便宜这么多 ...

对 8通道  输入错误 编辑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AD7689

16位分辨率、无失码

这个型号不错 性价比很高

网友:
标记一下,工控AD DA。

网友:
收藏下,用的到

网友(2019-04-07):
引用 网友G:
DAC128S085CIMTX   TI      四通道 12bit 外部基准  13.8/片              计划新选, 比4通道还便宜这么多 ...

DAC128S085CIMTX,好像不好买啊,都缺货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AD7689

16位分辨率、无失码

AD7689好像只有QFN的封装,手工焊起来麻烦,而且容易焊坏

网友:
ADS1248,差分时可以配置成2X4,但共用一个公共端时只有7个通道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AD7689好像只有QFN的封装,手工焊起来麻烦,而且容易焊坏

手工 好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MCP3421性价比很高啊

3.75 SPS
速度慢是硬伤

网友:
有没有200M左右的DA,10bit或以上就可以,价格便宜又好用的,还用的多的推荐一个,谢谢!
最好是电压型的,电流型的DA还需要加线圈。

网友:
嗯,确实便宜,收下了

网友:
楼主的芯片选型收下啦。谢谢

网友:
先收下。
准备仔细看看

网友:
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2019-05-08):
收下有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