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头疼的CPLD 通讯协议调试!!找不到合适的调试方法

楼主(2018-12-01):
好头疼的CPLD 通讯协议调试!!特不方便啊  ,  用Logic Analyzer 资源不够!!!! 写test Bench ,一个协议几百ms,  电脑仿真不过来   。。。  特慢

网友A:
用示波器吧,  用一个引脚输出不同频率的信号,分段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吧,  用一个引脚输出不同频率的信号,分段调试.

现在就在用这种方法。。。 每个信号都需要写段代码  输出 特麻烦

网友B:
通信协议?状态机?为嘛不在fpga里面搞好了再移植过去呢?

网友:
状态机   i

a定义成20位, a(i) 输出到引脚,我一般这样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信协议?状态机?为嘛不在fpga里面搞好了再移植过去呢?

硬件接在CPLD上

网友C:
你拉一个脚走uart出来,发包即可。我调fpga那么多信号还不是只查状态机。只要状态机不挂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拉一个脚走uart出来,发包即可。我调fpga那么多信号还不是只查状态机。只要状态机不挂就ok。 ...

有道理  我经常出问题也是出在状态机上!!!!   条CPLD比较烦!!! 资源少 。。。 不好调。   日子过得紧巴巴   想进健身房都没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  我经常出问题也是出在状态机上!!!!   条CPLD比较烦!!! 资源少 。。。 不好调。   日子过 ...

开发时用大片子,告诉老板,不换大的片子要多花10倍以上的时间调bug。

网友:
小逻辑快先用modelsim,逻辑跑通以后。再把小逻辑快集成到一起再仿。仿好了,在fpga里验证,最后写进cpld。
直接上板子cpld硬调,辛苦哥们了。

网友:
单步调试

网友:
还可以任意设置断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就在用这种方法。。。 每个信号都需要写段代码  输出 特麻烦

不能跟单片机一样串口打印和led抓波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跟单片机一样串口打印和led抓波行么

问题是没有资源给串口

网友E(2019-04-16):
我也遇到过,调试光靠猜,后面弄了块FPGA的开发板,先功能调试通过后,再移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调试光靠猜,后面弄了块FPGA的开发板,先功能调试通过后,再移植过去 ...

兄弟 好想法

网友F:
NC Verilog可以帮到你,放在云主机上跑,睡一觉,第二天取结果就行了。我司以前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仿真还做一下还是要做一下,别老觉着搭环境写tb费时间,磨刀不误砍柴工。

网友:
5000块我三天给你搞定

网友:
CPLD适合黏合逻辑。搞协议用FPGA

网友:
引用 网友F:
NC Verilog可以帮到你,放在云主机上跑,睡一觉,第二天取结果就行了。我司以前都是这么干的 ...

这和用modelsim或者vcs仿真有啥区别?

网友G:
想起以前调试网络IP,UDP, 步进电机运动协议时酸爽, 编译一次25分钟.  只能用testbench模拟. 写了N多行.  实际证明testbench写的越多, 越可以解决bug.

网友(2020-09-16):
引用 网友G:
想起以前调试网络IP,UDP, 步进电机运动协议时酸爽, 编译一次25分钟.  只能用testbench模拟. 写了N多行.  实 ...

testbanch 真是好东西。。。。。。

最近也是累趴了.

model sim 比较慢, 这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