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7系列fpga对上电时序有严格要求吗?

楼主(2018-12-01):
计划型号采用XC7VX690

网友A:
尽量满足手册要求,如果不满足,DataSheet也写了的:
# INT vs AUX不按顺序大体就是启动电流可能超过手册给出的参考值。
# INT/AUX vs VCCO不按顺序大体就是IOB的状态(HiZ/PU)不一定满足。
# AUX vs VCCO,如果VCCO是2.5/3.3V的话,可能引起IOB损坏,这个是必须满足的限制。

# Serdes看DS吧,印象中因为交流耦合,没很硬的要求,就是供电电流问题。

最简单的方案:
# 用少引脚数的MCU进行电源管理,这个还能有ADC监控电压。
# 用带EN/PG的DC/DC满足:上电EN/PG串起来;掉电用电源监控器直接关2.5V/3.3V的DC/DC并且最好带放电功能(DC/DC自带或者电阻+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满足手册要求,如果不满足,DataSheet也写了的:
# INT vs AUX不按顺序大体就是启动电流可能超过手册给 ...

计划用EN/PD去控制上电时序,下电处理以前没考虑过,影响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计划用EN/PD去控制上电时序,下电处理以前没考虑过,影响大吗?

掉电最大的威胁是那个VCCO vs AUX的电压差,高压的VCCO一定要快下,关EN(有的DC/DC带放电功能),MOSFET加电阻,etc。

其次是掉电过程中的引脚状态,有的芯片异常脉冲可能有影响,比如PWM输出,这些可以和VCCO合并处理;多数情形没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