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5306芯片总是烧大家帮忙看看电路 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8-12-02):
这个电路在1584没有输入时候 USB拔掉的时候 IP5306充电芯片会烧

是不是USB拔掉的时候 电感对充电芯片放电,

造成充电芯片烧了

网友A:
VIN端加输入过压保护电路或VCC_5V串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N端加输入过压保护电路或VCC_5V串个二极管

VIN输入过压的原因 是什么?

网友B:
你这个电路与参考电路最大不同,是输出那里接了一个稳压电路吧,先把稳压电路断开,看还会不会烧芯片。
我总感觉稳压电路那里接的c11容量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路与参考电路最大不同,是输出那里接了一个稳压电路吧,先把稳压电路断开,看还会不会烧芯片。
我 ...

电容容量大不会造成芯片 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VIN输入过压的原因 是什么?

可能的原因是:VBUS输入时,L1电感上有电压,VBUS一拔掉,电感上的能量只能通过5306放电,瞬间会产生一个高脉冲,导致5306烧掉

网友(2019-12-11):
你好,遇到了跟你同样的问题。能告诉下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2021-01-25):
你6脚这少了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