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这么便宜,如用STM32驱动VGA? 只是简单数值汉字画面

楼主(2018-12-02):
显示器这么便宜,如用STM32驱动VGA? 只是简单数值汉字画面 ,有对应的可以STM32驱动的芯片或者模组吗?

网友:
stm32f429+gm7123,VGA信号,是否可以?

网友:
hdmi的是不是更方便。

网友A:
用STM32还不如用一个荔枝派Nano模块,价格差不多,可是这个模块带操作系统跑视频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M32还不如用一个荔枝派Nano模块,价格差不多,可是这个模块带操作系统跑视频都没问题 ...

标题就是STM32驱动VGA是否有合适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标题就是STM32驱动VGA是否有合适的方法

用429+RGB转VGA芯片就可以实现了。
我以前就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429+RGB转VGA芯片就可以实现了。
我以前就做过

什么芯片,推荐一下型号?

网友:
电阻就好了,如果只显示8色,则电阻都不用了。

网友:
坛里找找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STM%2BVGA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STM%2BVGA

网友:
像素要求不高直接电阻网络就行

网友:
8位的AVR都可以,用电阻搭个DAC就好了

网友C:
电阻搭DAC驱动VGA,妥妥的,亲测简单方便实用,

网友:
感觉内存是硬伤。不外扩RAM的话。

网友:
捡了个车 谁家接头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搭DAC驱动VGA,妥妥的,亲测简单方便实用,

可以显示彩色?放个图看哈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显示彩色?放个图看哈呀

RGB三原色,当然是彩色的,想显示黑白色还得先凑齐这三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显示彩色?放个图看哈呀

搜VGA R2R电阻网络就出来了。

网友:
STM32资源太少,性能都用在刷屏上面了,还不如用个国产派。

网友:
用这个方案辣!~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208624-1-1.html

网友:
有些STM32有RGB输出,加个RGB转VGA就可以了

网友:
輸出VGA事小, 重點是你要不要自己刷屏.

楼主:
肯定要刷屏了。。。就是一些数字 比如 温度 压力  湿度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