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太重,能否用开关电源取代?

楼主(2018-12-02):
变压器一般都比较重,尤其是大功率变压器,但还是有很多情况下要用变压器。
比如那种用变压器的几百瓦的可编程电源都巨重,另外还有一些精度比较高的仪器,比如台式万用表,里面也在用变压器。
开关电源技术能否替代传统的工频变压器?是不是噪声做不到?

网友:
开关电源里仍然有高频变压器,主要是成本问题。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也有很多上百瓦的可编程电源。。指标就不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部分情况是可以代替的,但是精密仪表等还是不划算,干扰大,影响精度。 ...

示波器是不是精密仪器?里面也有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是不是精密仪器?里面也有开关电源

如果用精度来评估, 示波器还真的不算, 示波器的精度都在百分之几, 而万用表的电压精度都比它高, 更不用说34401A之类的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是不是精密仪器?里面也有开关电源

示波器还真不算精密仪器。

网友:
示波器在幅度量化精度上好多都是8bit,所以谈不上精密,顶多算高速。你家的万用表,3位半,幅度量化精度远超示波器。

网友C:
千瓦级的电源就没有变压器了,大块头变压器效率奇低最低能到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千瓦级的电源就没有变压器了,大块头变压器效率奇低最低能到20%

变电站的变压器算不算?

楼主:
台式万用表的变压器是不是不可取代的?

网友:
听说royer的波形不错,不过效率可能较低。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royer

网友D:
什么时候7位半表以上都用开关电源的话,楼主的疑问就解决了

网友E:
音响功放里面的变压器不知道能不能用开关电源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时候7位半表以上都用开关电源的话,楼主的疑问就解决了

台式数字万用表4位半到6位半都拆了看过,没发现有人用开关电源的
图的是某公司用同款机壳做的DDS信号发生器和六位半万用表,信号发生器是用的是开关电源,万用表上用的是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音响功放里面的变压器不知道能不能用开关电源代替?

我也有一样的疑问,现在开关电源技术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吗?

网友:
电力变压器算不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音响功放里面的变压器不知道能不能用开关电源代替?

汽车功放都用开关电源升压。

网友:
对于外行的人来说买功放看里面的变压器大不大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式数字万用表4位半到6位半都拆了看过,没发现有人用开关电源的
图的是某公司用同款机壳做的DDS信号发生 ...

貌似Siglent

网友F:
Fluke8808a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开关电源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Fluke8808a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开关电源的的。

Fluke8808A我有一台,是变压器版本

网友G:
直接整流会有低频干扰,开关电源在高精度测量中用的很多典型的吉士利源表2440,

网友:
用开关电源供电一定要把共模干扰处理好

网友:
除了效率低点、体积大点、重一点以外,工频变压器目前在高精确度测量领域还是有地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直接整流会有低频干扰,开关电源在高精度测量中用的很多典型的吉士利源表2440, ...

2440已经做到极限了

0.012%基础测量精度(6位半分辨率)

1700读数/秒(4位半分辨率),通过GPIB

网友:
开关电源的极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Fluke8808A我有一台,是变压器版本

听说这表速度有点慢,不知道具体情况怎么样?

楼主:
有没有哪位把开关电源用在做音响功放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哪位把开关电源用在做音响功放的?

很多吧, 我看到好多拆解国外功放的图片也有用开关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多吧, 我看到好多拆解国外功放的图片也有用开关电源的

用开关电源做的音频功放会不会影响听音效果?

网友I:
专业功放开关电源D类功放多,Qsc有开关电源Ocl功放,lake有开关电源数字功放,超过-100Db超低失真。火牛功放也有几多高价低价的,家用从几千的都几十万的名牌功放都没有开关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专业功放开关电源D类功放多,Qsc有开关电源Ocl功放,lake有开关电源数字功放,超过-100Db超低失真。火牛功 ...

家用功放有好几百瓦吧,变压器很重,如果改开关电源不知是否可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千瓦级的电源就没有变压器了,大块头变压器效率奇低最低能到20%

你忘了发电厂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用功放有好几百瓦吧,变压器很重,如果改开关电源不知是否可行呢?

作为烧友,偶觉得份量太轻的音响设备是不上档次的,恨不得机壳都是十几公斤……作为火牛,没有重量,哪来的味道呀

网友:
纹波大小不好处理。

网友:
看场合台.对于长期通电的耐用设备,厂家还是宁愿用变压器也不用开关电源,因为变压器比开关电原皮实耐用.虽然成本高点,体积大点.但胜在稳定.

网友:
主要还是成本好的开关电源价格太贵

网友G:
引用 网友D:
2440已经做到极限了

0.012%基础测量精度(6位半分辨率)

哈哈,你从哪得出的结论,你去查一下安捷伦B2900A也是开关电源供电fA及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专业功放开关电源D类功放多,Qsc有开关电源Ocl功放,lake有开关电源数字功放,超过-100Db超低失真。火牛功 ...

如果我没记错, 在其它论坛看过雅马哈的拆解有用开关电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你从哪得出的结论,你去查一下安捷伦B2900A也是开关电源供电fA及分辨率; ...

还不是六位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用功放有好几百瓦吧,变压器很重,如果改开关电源不知是否可行呢?

家用hi end的才有几百瓦,Av功放全部通道加起来也有几百瓦,我见过的都是普通火牛,没见电子牛,低端的Av带播放器的就有电子牛,几十W一个通道!

网友G:
好吧!那吉士利DMM7510 8位半上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好吧!那吉士利DMM7510 8位半上场了

兄弟,你的好货不少,上个照让我们开开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的好货不少,上个照让我们开开眼!

看了一下,安捷伦B2900A 其实也是准7位,他手册上标的是六位半

网友(2022-10-01):
开关电源后端用LT3045这种超低噪音的稳压器件应该好多了吧?!

网友:
在好多场合还是要用变压器,不过打样最好是自己绕。我现在就自己用数控机床绕,感觉编程费一点时间,绕起来不慢。比定做快多了,如果指着定做基本没法用变压器了

网友J:
主轴转速控制在500转就已经能达到小批量做样品的效率了,起码一天做100个没一点问题,当然漆包线的导向轮是有点技巧的,有空去车间再拍吧。机床比几万一个的破绕线机干的强多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主轴转速控制在500转就已经能达到小批量做样品的效率了,起码一天做100个没一点问题,当然漆包线的导向轮是 ...

电子厂的女工1分钟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子厂的女工1分钟一个

你说的对,我信。他们就是3秒钟一个你想要订制两个不知道能不能在半个月交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