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设计PCB时焊盘出现红灰格子,这个异常怎么消除

楼主(2018-12-03):
用AD10画PCB板时,今天设计好的元件布局,到了第二天重新打开时,某些网络下的所有焊盘,全部出现了红灰格子的异常现象,并且没有布线,处于元件自由摆放位置,没有违反布线规则,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请各位大虾给个建议,是哪里没设置好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如下图所示:

同一个元件,右边的焊盘出现异常,而左边的焊盘却是正确状态的(元件没有连线,就出现了异常,昨天还好好的)

楼主:
我怀疑是不是汉字作为网络标号出现的,但其它以汉字为名的焊盘却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
L 把DRC关了

楼主:
谢谢指点,不过按照你的方法:按L-->DRC关闭,还是不能消除这个红灰格子的现象

网友A:
DRC有检测到啥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有检测到啥问题吗

好像没必要进行DRC检查吧,出问题的元件都没有布线,元件处于自由随意的放置,一条线都没有连接,就出现了这种红灰格子,应该和DRC没关系吧?况且,昨天是好好的没任何异常,今天打开PCB文件就出现了,一直找不到原因

(编辑原因:修改错误字)

网友B:
鼠标悬浮不会提示吗?

网友C:
应该是高亮net了

网友:
高亮了地网络了

网友D:
快捷键                                      F5键

网友E:
关了 还要去 DRC 检测下面那个选项,复位所有DRC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有检测到啥问题吗

进行了DRC检查,没有警告和错误,应该和DRC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鼠标悬浮不会提示吗?

我用的是AD10,把鼠标放在焊盘上面,没有出现任何提示。你是不是用的AD版本是更高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高亮net了

没有高亮NET网络,但是整个NET网络连接下的所有焊盘都有出现这个红灰格子的异常现象,不知道怎么消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高亮NET网络,但是整个NET网络连接下的所有焊盘都有出现这个红灰格子的异常现象,不知道怎么消除 ...

按下F5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捷键                                      F5键

按F5刷新全部,还是存在,注意:同一个元件,一个焊盘无问题,另一个焊盘却有问题,出现问题的焊盘,它所连接的NET网络下面,所有连接的焊盘都有问题,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了 还要去 DRC 检测下面那个选项,复位所有DRC错误.

复位了错误标志,还是存在哦,无法消除红灰格子的焊盘上的异常

楼主:
靠,可能找到原因了,在网上查到的:点击菜单栏“View(查看)”---点击“Net Color Override Active(网络颜色覆盖已激活)”或按F5,即可消除红灰格子的异常现象,如果再按一下F5,红灰格子又出现了。这个原因足足花了两天时间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捷键                                      F5键

红灰格子的出现是在这里进行设置的:

网友:
记到这,我用AD16以前出现和你一下的格子是黑色的。就把从元件原理图和PCB都删除了,重新放才解决的。

网友F:
PCB,net,highlight,all off

网友G:
不应该是Shift+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应该是Shift+C吗?

这个是清除mask,不能清除highlight

网友:
按住ctrl,鼠标点一下空白区域

网友:
看颜色去掉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PCB,net,highlight,all off

朋友,我找不到你的这个选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灰格子的出现是在这里进行设置的:

Get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我找不到你的这个选项啊

有一个面板叫PCB。。。如果找不到在view,panel,里面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