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坛友推荐客厅吸顶灯的光源

楼主(2018-12-03):
家里客厅吸顶灯坏了,
环形节能灯坏了,6400K 83W的,欧普的
现在这款灯停产了,官方给出36W LED灯珠替换
一直感觉LED灯珠光源对视觉不好,光谱不全,
现在不知道买什么光源了。
不在乎价格,要求发白色光。
卤素光,LED光,荧光光源,不知道选哪种,能不伤害眼睛。
最好再推荐个品牌。

网友:
换一个牌子的节能灯,或者多个小功率的节能灯并在一起

网友A:
主流就是LED,几乎让你无法抗拒,别无训则。
只有电工还有机会用其它灯,需要自己想办法。
我家的客厅是卤素灯,大约有20个灯珠

网友B:
楼主,你了解一下氙气灯的光谱和效率,光谱是非常拉近太阳光的,35W相当于100W以上的卤素灯,可以直接用汽车用的氙气大灯改装,安装改装对电工来说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
也要把客厅和卧式的灯换了,刚才看了一下JD,几乎都是LED啊,参差不齐。很是困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了解一下氙气灯的光谱和效率,光谱是非常拉近太阳光的,35W相当于100W以上的卤素灯,可以直接用汽 ...

是的,我认为光谱越接近太阳光越不会伤害眼睛
因为节能灯是近年才发明的,只保留了可见光部分,
人眼睛经过NNN年进化,已经适应了太阳光的光谱,肯定是不能适应现在的节能灯光谱。
但是再过NNN年,也许人眼进化适应了
但是氙气灯没有吸顶灯样式的啊。
我总不至于把客厅弄得很古怪。
我现在有OPPO灯罩,只想弄个扁平灯塞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流就是LED,几乎让你无法抗拒,别无训则。
只有电工还有机会用其它灯,需要自己想办法。
我家的客厅是卤 ...

谢谢,卤素灯也没有吸顶灯样式的。。

网友:
氙气大灯总成其实也没多大,自己改装一下装到原来的吸顶灯罩里面去。其实你现在用的节能灯是最垃圾的灯光,比普通的LED还差。

网友:
买大品牌的LED灯相对还是有保障的吧,比如松下,欧司朗,飞利浦等.大趋势是这样,改变不了,
话说LED照明已经出来快10多年了吧,好像也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
针对你的问题,淘宝有个卖家,卖的有松下的灯板和驱动,买回去改装一下,接好线就行,别瞎折腾了.

网友:
我家里用了90W的飞利浦大功率LED,带色温调节的~

网友:
我家里用了松下的led灯,现在想找个内部是节能灯的吸顶灯都难,想想我们整天眼睛盯着显示器和手机屏幕,满大街的led广告显示,新的房子外墙的led广告显示,这些都是led的,最后我就淡定的选了led

网友:
我家客厅的环形节能灯,无奈的换了欧普的led的

楼主:
最终我还是选择了LED灯贴,80一个,
68个灯珠,欧普的,感觉被宰了。
钱不是问题,感觉东西不是想要的。

谢谢楼上的诸位。

网友C:
松下 40W 加 32W T8 三基色灯管,组成阶梯状两个环,我们以前给日本做过几年,吸顶灯都是这种组合。我看了下京东还有卖这种荧光灯管的。

网友:
镇流器可以用2个36W的电子镇流器,分别用来点32W和40W是没有大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下 40W 加 32W T8 三基色灯管,组成阶梯状两个环,我们以前给日本做过几年,吸顶灯都是这种组合。我看了 ...

荧光灯和LED灯比较,哪个光源接近自然光?

网友:
搜莫大的帖子,有黄光灯光改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