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编程Intel FPGA用的电脑

楼主(2018-12-03):
想玩飓风10 综合个例程半个多钟,这还怎么干活。求推荐电脑配置,I7 9700K还是 AMD的2700X 比较猛。

网友A:
同问,有没有大神有比较好的方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有没有大神有比较好的方案的

买服务器,论坛有个大神就是买的二手服务器,回家做编译和综合
除了耗电多,噪音大,发热量厉害  没啥缺点

网友:
编译fpga 用linux系统快

网友B:
还是超频来得靠谱,除了多核,吃单核太猛了。

上X399平台+2950X

或者考虑洋垃圾E5+x79平台

再或者9700k 9900k超到5.0G的频率,妥妥的,但是注意散热,9系列就是个大火炉

网友C:
这货 不算硬盘才¥1650,平时用来做编译和自动测试。
X5675 *2 + DDR3 24G

网友D:
2700 同一个虚拟机编译linux内核比8600k 快差不多一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700 同一个虚拟机编译linux内核比8600k 快差不多一倍

2700 用的是vmware的虚拟机么?会不会速度慢啥的。我一直担心AMD跑虚拟机会翻车所以没有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超频来得靠谱,除了多核,吃单核太猛了。

上X399平台+2950X

公司有一台 8700K,Quartus Prime 一编译 超频到5G,但使用率也就14% 左右,内存条用的是3000MHZ,2条。编译速度有提升,别的电脑半个钟 8700K这台 10分钟。但感觉CPU还是没完全发挥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内存条速度瓶颈

网友:
玩FPGA太烧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 不算硬盘才¥1650,平时用来做编译和自动测试。
X5675 *2 + DDR3 24G

您就是3楼说的大神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货 不算硬盘才¥1650,平时用来做编译和自动测试。
X5675 *2 + DDR3 24G

这货功耗多少?放在家里会不会像飞机起飞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货功耗多少?放在家里会不会像飞机起飞的效果?

所以得找个小黑屋把它关起来

网友:
选靠谱的ssd更管用

网友:
这是个好借口,你就是想买新电脑了。做综合的话,主要拼单核性能,核再多用处不大,我觉得9700K胜出

网友:
多核多线程 高主频,   再一个看你编多少逻辑?特别大?

网友:
要找个小黑屋的,门关上。
因为构架落后一代,所以单核性能比不上新家用U。(和最新的比,能比得上的买不起)
硬盘也不行,所以高要性能硬盘,建议上PCIE的SSD。
原硬盘阵列做NAS的存储就好了。

内存是DDR3,但因为是多通道,加上大CPU缓存,所以这块还好。
当编译文件多时优势还是很明显的,电脑上4核8线程2分钟编译完的工程,服务器上面16秒左右编译完。

网友F:
FPGA编译,感觉超过8线程意义不大了,半个小时左右的项目,e3 1230 v2 4核8线程,比e5 2696 v4 22核44线程,只慢了3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FPGA编译,感觉超过8线程意义不大了,半个小时左右的项目,e3 1230 v2 4核8线程,比e5 2696 v4 22核44线程 ...

那估计标压的 i7 4核8线程 速度也差不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FPGA编译,感觉超过8线程意义不大了,半个小时左右的项目,e3 1230 v2 4核8线程,比e5 2696 v4 22核44线程 ...

关键看是否用到了多线程,不然只能看单核性能了。

网友G:
太湖之光发力的时候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太湖之光发力的时候到了

中个木马进入当肉鸡

网友:
引用 网友E:
2700 用的是vmware的虚拟机么?会不会速度慢啥的。我一直担心AMD跑虚拟机会翻车所以没有买。 ...

ZEN+ 基本没什么问题
我用了有一段时间了 还没发现过不兼容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看是否用到了多线程,不然只能看单核性能了。

多线程有用,但利用率不高,不会是倍数关系。

网友:
直接上工作站吧!估计速度会快些。

网友:
1700 用了半年多了,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货 不算硬盘才¥1650,平时用来做编译和自动测试。
X5675 *2 + DDR3 24G

自己搭的平台??

网友:
半个小时就受不了了?

网友:
我觉得吧淘个二手的惠普z620靠谱

网友:
13.1的版本好像没有针对多核优化,单核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