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yper-V无法启动,提示“扩展属性不一致”问题

楼主(2018-12-03):
大家有没有遇到win10下面,使用Hyper-V无法启动的问题,提示“扩展属性不一致”,如附图。
之前一直使用VMware,但是因为要用docker,所以改用Hyper-V了,现在安装ubuntu提示上面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win10自带ubuntu子系统了啊,可以当成原生的用。hyperv兼容性貌似不咋的。

网友B:
楼主的CPU是啥型号? VTX是否有打开?

不如 VMware 里面跑linux再docker,比win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CPU是啥型号? VTX是否有打开?

不如 VMware 里面跑linux再docker,比win简单。 ...

这个办法可以有,这样就不用纠结Hyper-V了。
VTX有打开的,不然装不了Hyper-V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自带ubuntu子系统了啊,可以当成原生的用。hyperv兼容性貌似不咋的。

这个我之前不了解,我先看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