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液晶表面划伤,出现彩色划痕,能否修复?

楼主(2018-12-03):
如下图所示,划痕下能看到彩色颜色。
是否划伤了偏光膜?有没修复的可能?

楼主:
液晶是VA屏。

网友A:
这是光的成像效应,没的救,除非你把膜修平。

网友B:
用手摸表面,有划痕的话,能感觉到。如果没划痕,彩色过一段时间会慢慢消散

网友C:
我屏幕也有个地方是这样的,但偏光片应该没割透,抛光偏光片可能不妥(虽然能做到),如果让手机贴膜用的白边液渗入这个划痕,也许有效果吧。但没有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光的成像效应,没的救,除非你把膜修平。

  磨平有点难,没那个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摸表面,有划痕的话,能感觉到。如果没划痕,彩色过一段时间会慢慢消散 ...

有划痕,就是划痕是彩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屏幕也有个地方是这样的,但偏光片应该没割透,抛光偏光片可能不妥(虽然能做到),如果让手机贴膜用的白 ...

坐等你的修复例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坐等你的修复例程

胆量不足啊,万一毁了咋整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坐等你的修复例程

话说我才注意到你楼主位的图,你咋拍的可以正好对齐像素一点都不歪?截图时矫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我才注意到你楼主位的图,你咋拍的可以正好对齐像素一点都不歪?截图时矫正了? ...

没矫正,就是随手拍随手截图的,我都没注意,确实横平竖直的

网友:
真要在意的话,换偏光膜,网上有卖,就是换的时候要点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