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采集电流信号,可以不用差分电路吗(AD7606)?

楼主(2018-12-03):
大家好,我要做一个板子,采集4路0~20mA, 4路0~10V的,领导让用AD7606输入高阻抗1M的,说是前边不用运放电路了,比较简单。
但是采集电流不都是用差分电路转成单端的进AD吗,当然如果AD支持差分就不用转了,但问题是这个AD7606是单端输入的。
我就想:4路来自不同设备的0~20mA信号,经过电阻转电压后,另一端接一起练到模拟地,会不会有问题呀?

网友:
你接成a-b不得了

网友:
ad7606可以做伪差分啊

网友A:
很想骂一句领导是个SB,算了,还是不评价太多了

AD7606一个16位的ADC价格一百多,它的亮点是8通道同步采样,主要用在交流采样的场合,对不同通道之间相位有要求的场合。

你们如果真想要精度,随便一个24位的ADC,也就20多块钱,性能已经很好了。

网友:
采样电阻多大?

网友:
7606不是单端输入是差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想骂一句领导是个SB,算了,还是不评价太多了

AD7606一个16位的ADC价格一百多,它的亮点是8通道同步采样 ...

哈哈  就是啊,24bitADC说不定都严重过剩。估计12bit都够用的了。

网友:
好吧,这种我都内部12BIT...很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