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集钻孔,孔间壁厚最小能做到多少?

楼主(2018-12-03):
做导热热区,密集钻孔,,孔间壁厚最小能做到多少?

多谢!

网友A:
PCB厂家,最怕太近,钻头容易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厂家,最怕太近,钻头容易断。

孔太近会拒绝给你生产的。

我猜想两个孔的外圆之间,至少有1mm的空位。

网友:
下单页工艺要求里面写了

5、孔径与孔径最小间距10mil。避免因孔间距过近,导致钻孔时断钻头和塞孔导致的孔内无铜现象。

网友:
按他家工艺来1!!!!!!!!!!工艺范围内的都可以

网友:
对于工厂来说,密集孔,如果孔不是同一网络,钻咀间距最好不要低于0.2mm,太低的话容易产生灯芯效应(CAF,离子迁移),特别是使用没品牌的FR4板材,这个问题更严重。
客户设计的时候要考虑到工厂的钻咀补偿,一般插件孔会补偿0.15mm,所以你设计的时候不同网络的插件孔间距不要低于0.35mm,不然有安全风险,这个风险板厂交货你是看不到的(电测测不出来这个问题),所以板厂能做出来,并不代表你的板子没有问题。

备注:记得我之前在别的板厂工作时,有一次使用了浙江某正的板材做伟创力的订单,结果整批板子产生严重的CAF问题,退货损失几百万。后面所有伟创力的订单一律采用建滔A级或者生益A级,就没有出过类似事故。值得庆幸的是嘉立创所有的板料均是采用建滔A级和南亚A级,理论上避免了这个品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