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有大量数据需要发送到串行EEPROM应该用什么方法?

楼主(2018-12-04):
我在尝试做图形界面需要把BMP图片写入一个SPI接口的32MBflash  以前都是用CH375直接用U盘在电脑上下载的,现在用这种SPI芯片的话应该怎么把图片下载进去呢?我用USB编程器只能下载进去一张

网友:
1.我一般叫SPI接口的FLASH,你说EEPROM还以为是24Cxx系列之类的。
2.你已经能用编程器写入一幅图片了,那就找个工具软件,把多幅图片合并成一个烧写文件烧写就行了。但是要知道写入的起始地址和每幅图片的大小,到时候读取的时候要计算地址。

楼主:
另外我需要知道下载进去的图片它们存在那一页首地址是什么

网友:
FatFs 做个简单的文件系统,只是稍微有点慢~

网友:
mark 一下 littleFS  fatfs

网友:
简单的,用Hex Editor合并多个文件,然后使用烧写工具下载。

网友:
如果简单的就在固定的地址做一个简单的索引,用FAT文件系统效率会低点

网友:
用python写个脚本就是了
我就把64张bmp转码成一个bin
然后用编程器烧写

网友:
你这个图片大小是定值,不需要文件系统,用jlink或者自己写usb2spi

网友A:
转成常量数组,这样不是更方便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我需要知道下载进去的图片它们存在那一页首地址是什么

使用工具打包,然后再down进去。

打包工具记录一下每个文件的大小和地址。

网友:
我以前 就是写了个脚本 把所有的文件合并到一起,然后输出个文件的起始地址和大小的h文件。  源码中直接使用

网友:
11樓的方法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工具打包,然后再down进去。

打包工具记录一下每个文件的大小和地址。

什么工具好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成常量数组,这样不是更方便么

数组那得复制到啥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工具好用呢?

我当时使用的是供应商提供的,只针对我那时的项目有用,所以无法提供给你。

网友:
SPIFFS文件系统?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mp;highlight=spiffs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7645086792
可以二次开发的USB2SPI适配器,有专门的25 Flash读写接口,支持Python,C#,LABVIEW,C/C++二次开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我需要知道下载进去的图片它们存在那一页首地址是什么

拼合文件成bin

网友:
自己写个简单的C 或者 脚本程序 处理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