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搭建PID温控器的测试环境?

楼主(2018-12-04):
看到很多坛友都做过自整定PID温控器,请问你们当时测试温控器的性能时测试环境是如何搭建的,是购买的专业仪器还是自己搭建的测试平台,请赐教!

网友:
同求。
测试过,温控器烧水。

楼主:
温控器烧水这种测试方法之前看到过,加热炉是什么样的?

网友:
加热铁块

网友:
买几个桶,插上加热棒固态和你的PIC,以及水位开关。烧起来

网友A:
  一个DS18B20,一个加热膜(贴到铁板或铝板上,直流的电路简单,可以用ULN2003或功率场效应管驱动,交流的要买固态继电器),然后自己搭个电路,写程序调试,最好板子带个串口或网口,可以实时生成加热曲线,便于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DS18B20,一个加热膜(贴到铁板或铝板上,直流的电路简单,可以用ULN2003或功率场效应管驱动,交流的 ...

感谢您的回复,针对您的回答,我有两个问题。1.温度传感器和加热膜安放的相对位置是怎样的?2.铁板或者铝板构成一个加热模块,这个模块和外界直接接触还是通过一定措施(保温棉包裹、密闭的空间等)和外界隔离开。我现在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测试环境搭建问题,硬件电路已经成熟,现在主要是C程序的调试。

网友:
温度传感器放在控制点,这个点的温度是整个系统的输出,理论上可以随意放,看你需要控制哪一个地方的温度,但位置不同,控制效果不同,保温与否也会影响效果。

楼主:
收到,谢谢您的回复!我实际操作试试看。

网友:
金属块插入加热棒,最简单的就是一次性杯子+沙+一些水 然后插入加热棒。

网友:
关注测试环境搭建

网友:
如果是为了学习温度PID控制,环境无非是加热装置,测量装置及控制系统,加热装置最简单有12v加热头,测量装置最简单有k型热电偶+max6675模块,再加上开发板控制系统就是一个完整的测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