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如何禁用掉不需要的中断标志位CC3IF和CC4IF

楼主(2018-12-04):
  目前程序中用到stm32的定时器的输出比较器功能,一个定时器带四路CCR,我用了其中两路,另两路中断没开,但实际调试时发现没开中断的那两路CCR一直在产生标志位,严重影响定时器的响应和系统的效率,想请教下如何禁用掉不需要的这两路CCR标志,试过程序中清零不管用!

网友A:
如果中断没有开,只是标志位值位,不去理他不就可以了?什么效率?不明就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中断没有开,只是标志位值位,不去理他不就可以了?什么效率?不明就里 ...

   本来准备用输出比较方式提高定时效率的,结果发现设置了两组CCR,假设1秒钟内两者共触发1000次,结果定时中断总共进了大概10000次,开始以为是另2组CCR中断标志干扰的,后来把所有四组CCR全部打开,进定时中断的次数仍旧远大于四组CCR中断的总次数,导致每一组CCR每秒最大可中断次数减少了,找不到原因,暂时不折腾了,改回普通的定时器方式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