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总是烧,没招了。。。。

楼主(2018-12-04):
电路是以前同事设计的,IGBT用的是英飞凌K50T60,现在测试管子经常烧掉。
PWM控制频率调高调低都试过了,还是无法阻止管子被烧。。。。
测试都烧了几十个管子了,再烧就要破产了。。。。各位帮忙看看这个驱动电路有毛病么?
另外,关于IGBT的驱动电路,英飞凌官方有相关的参考设计么?最好是有关IGBT并联驱动的,我在官网转了半天,也没发现参考设计资料。

网友A:
不烧对不起这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烧对不起这电路。

给LZ下剂猛药啦!

网友:
不烧对不起这电路。+1

网友:
C20有什么用?

楼主:
各位真是神回复啊,,,别都只看热闹啊,给点整改建议吧。

网友:
不烧对不起这电路+1024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静听分析

网友:
感觉C21应该去掉,会导致IGBT开关速度变慢

网友:
先看一下波形再说。你驱动什么负载?这个图上都没有。如果是电感负责,需要续流,基本结构是半桥。

网友:
还有你问题描述太简单,如果你都不想把问题描述清楚,怎么能期望大家给你很快的清楚的回答

网友:
看驱动波形,VCC的12V电源是否功率足够,最好改成恒流驱动,6,7脚反并联一个快速二极管到VCC,负压最好用-10V左右,试试看.

网友:
围观,相同问题,我的是烧MOS管,被感性负载整怕了
搭车,求解如何防烧MOS管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3244-1-1.html?_dsign=8afd9af9

网友:
TLP250是双通道的吗?如果是请单独使用一通道,请不要输出并联。已有过案例了

网友:
居然给IGBT 弄个RC  !!!

网友:
首先干掉C21,在R34上并一个1N4148

网友:
换HCPL-3120试试,负载功率是不是超过IGBT能承受功率?

网友:
淘宝找个IGBT模块抄板一下搞定

网友:
PWM控制频率调低调低调低,这个是低电平有效占空比调高调高调高;IGBT加个无感电容试试?
同深受烧IGBT烧MOS困扰中, 看也没有高手冒泡

网友:
功率管要工作在非线性区,即快速导通和关断。加的C21没有道理,反而减缓了开关速度。二个驱动频率有个上限,频率高了,还没导通就要关断了,这样功率管始终在线性区工作,功率大增,当然易烧。C19也太小,不能积蓄应有的能量,LZ还要加油啊!

网友:
看看IGBT驱动端的信号,是不是方波,看你C21 ,会增加打开关断时间,造成IGBT发热严重炸管。

网友:
先把负载电压降低或者是降低负载试试!

网友B:
不烧对不起这电路,

C2是什么鬼,光耦直接驱动IGBT?脑洞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烧对不起这电路,

C2是什么鬼,光耦直接驱动IGBT?脑洞真大。

你查一下手册再说,这个光耦有1.5A输出能力,直接驱动IGBT没问题的。

网友:
楼上说 必烧的,  麻烦给出原因呀。

主电路没画完, 不知带的什么负载, 具体要看驱动和gds才能判断问题。

几个建议:
1.  R31可以减小一点点,让原边电流到接近10mA,确保光耦正常导通。
2.  R34可以减小一点点,该芯片驱动电流1.5A, 电阻可以取10~30欧。
3.  开关频率较高,或干扰不是很大,C2可考虑去掉。
4.  C20可导致开关管过热,考虑去掉。
5.  如果方便,把12V的驱动电压换成15V的。

TLP250驱动igbt的电路是比较成熟的,网上电路很多, 英飞凌只有针对他自己驱动芯片的资料。

网友:
我觉得电路还算合理,C20去掉好点,或者串一个电阻。驱动频率多少?上波形看下。

网友:
看你这帖子就是懒人一个,任何器件失效最终都是EOS失效,一天烧几十个,就不会测下是过压、过流、还是其他,服了!!!贴张图,抱怨一下,谁都无法给你建议的!

网友:
你这个炸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硬件保护电路,管压降检测,或是串电阻检测限流,一个也没有看到,电流一大不炸就怪了。

TLP250是专用的IGBT驱动光耦,而且还用了正负压驱动,有几个元件参数建议再改下,R31、R34改小,C2串个电阻。

网友:
  才烧几十个就唧歪唧歪,,,可以上  IPM模块继续烧,,,,
更酸爽!!!

网友:
我也认为是没有续流回路,负载关断的寄生电感造成,过压弄坏的。

网友:
英飞凌再牛,也阻止不住SB设计的电路

网友:
不烧对不起这电路。+2

网友:
没看懂电路哪里设计的不好,说不烧对不起这个电路的给指导下。

网友:
c21去掉,驱动电阻减小50欧左右,驱动正极电源15V,确保开关管饱和导通

网友:
LZ应该把自己的排除问题进展说一下,都几十个了,不可能一点数据都没有吧。
我分享个人经验,是IPM,不是IGBT,驱动板会莫名奇妙的烧IPM,烧了大概5个,最后发现是开关电源的问题,变压器副边耐压能力不足,导致IPM损坏。

网友:
从C19来看,楼主一定没有好好看TLP250的手册。好好看一下吧。上面网友的回复和你的ID一样。

网友:
网上一搜原理图都很多的,IGBT一般都需要负压

楼主:
看了各位的回复,虽然我目前还没整明白为什么会烧管,但至少可以确定此IGBT驱动电路是存在问题的。
IGBT接的负载就是功率电阻,用于给220V的电池组放电,用IGBT调节放电电流。K50T60的单管最大电流是60A,我们PWM调节放电电流最大也就20A。
IGBT驱动供电部分是由48V转正负12V/20W的DCDC提供的。

此项目的硬件和软件是以前的2个同事做的,设备原型做出来后也没做什么测试。
那2个同事离职后,这个项目就搁置在那里了很长时间了,没人跟进和维护。
我平时有很多其它别事要做,之前也没参与过这个,闲下来的时候,BOSS会让我把这设备拿出来测试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每次测试,我都脑阔疼。。。。。

网友C:
1. 330Ω的驱动电阻太大了,驱动电阻大了就会驱动功率不足,导致IGBT过热,开关慢
2.C21 3nf太大了,1000p还差不多
3.c19加的不是地方,应该是12V到gng,-5V到gnd,22uf起步,还要放在靠近光耦的地方,IGBT的驱动电源一般都是15V,为什么用12V?
4.C20太小了,建议换成CBB 600V 104,成本不敏感用CDE无感电容

网友:
楼主,要从损坏原因上找,过压,过流,分析一下原因找出设计中的问题
1.过压,外部负载性质,感性有无续流回路,有无吸收回路
2.过流是否是负载瞬时短路(电容负载)等
3,驱动电路是否合理,开关速度是门极电阻来调节的,仔细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各位的回复,虽然我目前还没整明白为什么会烧管,但至少可以确定此IGBT驱动电路是存在问题的。
IGBT接 ...

烧IGBT是因为断开时的峰值电压击穿造成的,建议负载分为多路,其中一路设置为最小负载量,启动放电就接上去,其它路用PWM调节,这样可以有效地抑制断开时的过冲电压。

网友:
你的最大放电电流为100A,最小放电电流是否可以为5A,那选 一个5A的固定电阻不进行调节(可开关控制),直接做为负载,注意与IGBT电路一起,尽可能地减少与IGBT间的线路电感。然后再慢慢用PWM调大IGBT电流,同时注意看CE极在断开时的峰值电压。如果驱动能力不够,注意IGBT的发热,发热严重表示散热不够或驱动不够。驱动不够先把频率降下来,把驱动线上带容值的器件去了,如电容、TVS

网友:
现在的电路图,C21去掉,C20需要串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各位的回复,虽然我目前还没整明白为什么会烧管,但至少可以确定此IGBT驱动电路是存在问题的。
IGBT接 ...

48V的电源为啥要用IGBT呢?

楼主:
打算修改IGBT电路。
大家帮忙看看,我简单画了个图,IGBT并联使用,用TLP250或HCPL3120来驱动,下面这种方式是否可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打算修改IGBT电路。
大家帮忙看看,我简单画了个图,IGBT并联使用,用TLP250或HCPL3120来驱动,下面这种方 ...

IGBT还是不推荐并联使用  它不像MOS一样都是正温度系数 并联均流问题很大 即使并联一定要负压 推挽结构了
我想问48V的系统电压为啥不用mos呢?

网友:
1:驱动芯片电压提高到16V,2:去掉C2,C20,3:R34减小到20欧,4:必须加电流检测保护及过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IGBT还是不推荐并联使用  它不像MOS一样都是正温度系数 并联均流问题很大 即使并联一定要负压 推挽结构了 ...

不是48V的系统,是220V的系统,48V电源主要是给风扇供电的,顺便就把48V转了正负12V.

网友:
好像这贴没有拿大下定论啊,看起来高压的确不好玩。
lz搞定了发个信息,让咱们也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48V的系统,是220V的系统,48V电源主要是给风扇供电的,顺便就把48V转了正负12V. ...

220V,交流?

网友:
我看到好多大神都说设计不好,又不指出问题?希望真正做过这类产品的大神能分享一下经验,最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我感觉这个电路没有什么问题呀,每一个器件都是有道理的,除了R34阻值偏大;C21实际中某些极端情况是很有必要的,我不知道为啥那么多人叫去掉?而且阻值用3NF不见得是非常大。C20的吸收电容,加RCD最合适,不是说C20一定有问题吧;

网友:
你这个220V应用电路,负载即使是电阻,你连线的杂散电感即使几百nH,或uH级,都可能造成IGBT雪崩击穿,IGBT和MOSFET最大的差异就是不能雪崩击穿。所以你至少需要放一个续流二极管在集电极到正电源

网友:
另外这个问题是需要示波器波形的,你至少要看一下Vge和Vce电压波形

网友:
干脆去买一个电磁炉来试!

网友:
图上的问题:
1.C19不用去掉有时候反而要加大;

2.VCC电压过低,因为TLP250是晶体管输出,VCC到Vo的压降比较大,tlp250规格书里面用+15V供电的时候,输出只有12V,压降有3V之多,IGBT导通阈值比较高,10V以内驱动的话损耗大;

3.R34减小,试一下IGBT推荐门级电阻的2倍大小;4。开关频率最好在10KHz以内。

网友:
百度搜一下这个看看
IGBT驱动光耦TLP250的应用及注意事项

网友:
出什么主意的都有,好玩

网友:
驱动电阻肯定大了

网友:
lz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E:
我倒是给一个SB老板做过一批IGBT驱动板,中频淬火机用的,IGBT最大电流100多A,相对来说还算稳定,也是TLP250加隔离电源做的,如果实在没招了,可以用一下我的图,我手头还有几十片做好的板子,准备倒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倒是给一个SB老板做过一批IGBT驱动板,中频淬火机用的,IGBT最大电流100多A,相对来说还算稳定,也是TL ...

能否共享一下你的驱动电路?

网友(2019-01-09):
试验结果怎样啊?问题解决没有啊?

网友(2019-03-18):
引用 网友C:
1. 330Ω的驱动电阻太大了,驱动电阻大了就会驱动功率不足,导致IGBT过热,开关慢
2.C21 3nf太大了,1000p ...

好厉害

网友:
不知道楼主后续情况怎么样,估计那4个igbt并联,是肯定行不通的,问题很简单,并不是单管驱动能力不够的问题。
之所以爆管,需要调查,起码的示波器波形,Uge  Uce之间的波形关系,是肯定需要的。
实在找不到最终症结,重新制版的话,其实楼上有人提到,用专用驱动芯片,exb840 841, M57959 57962,都可以考虑。
正好我最近也要做IGBT驱动的项目,已经做了一些功课,有兴趣可以一起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