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亮相,集成两路USB Type-C,仅一路VCC和GND,批量5块钱等

楼主(2018-12-05):
说明:
1、STM32G0是M0+内核芯片,90nm工艺,之前一直以为是M23内核。
2、STM32G0系列可提供8引脚芯片。
3、仅需一路VCC和GND,大大简化PCB设计。
4、集成两路USB Type-C PD,支持USB Type-C V1.2 和 USB Power Delivery V3.0
5、提供1%精度的内部高速时钟HSI,大部分应用可以直接使用内部HSI。
6、提供2.5Msps,12位分辨率的ADC,硬件过采样可以做到16位分辨率
7、批量价格从0.69$起,以48脚的STM32G070CBT6为例,价格0.7542$。

当前提供的型号:

关键信息:

简化PCB设计,仅需1路VCC和GND

降低硬件设计成本

低功耗特性:

外设一览:

应用方向:

配套的综合板以及Nucleo板子,探索板子后面也将发布:

网友:
挺好,挺好

网友A:
厉害了,最多8个串口

网友B:
哇,eric的帖子,总是让人这么开心

坐等官方开发版,高一块玩玩

网友C:
厉害了,看来可以做到usb pd consumer端?

网友D:
爽啊,不知RTC的问题解决没

网友:
价格不够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爽啊,不知RTC的问题解决没

RTC什么问题?

网友:
有什么特色呢

网友:
对标cypress的CYPD2xxx系列。

网友:
厉害了,以前已用F0写pd协议 好多内容。这个直接集成了两路!!

网友:
STM32天猫店已经售卖STM32G071CBT6了,单价10.7

网友E:
是USB口吗,还是做快充用的?

网友:
srm32f1的RTC不是很挑晶振吗,好像 F0的好一点了

网友F:
st的rtc问题解决了吗? 现在stm32f1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eric的帖子,总是让人这么开心

坐等官方开发版,高一块玩玩

ST的那个某宝旗舰店貌似已经上架了。当前只有个NUCLEO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看来可以做到usb pd consumer端?

consumer和provider应该都支持吧。

具体后面深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爽啊,不知RTC的问题解决没

如果还是以前的IP,应该还是老样子。

楼主:
L0X0

ST新推出批量价格2-3块钱的STM32L0x0系列,终于自带EEPROM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1875-1-1.html

楼主:
就是楼主位列的这几个特色比较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USB口吗,还是做快充用的?

通信和供电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的rtc问题解决了吗? 现在stm32f1问题解决了吗?

如果还是以前的IP,应该还是老样子。

网友:
一路电源,内部时钟,资源丰富价格再降点必火。

网友:
现在芯片不能让人觉得兴奋了。功能好像都差不多,只是资源有所区别。
这个芯片就是做快充的人会比较兴奋吧。

网友F:
硬汉这个系列的有什么特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还是以前的IP,应该还是老样子。

是内核的问题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还是以前的IP,应该还是老样子。

不过我觉得 F0 的RTC比F1的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汉这个系列的有什么特点

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楼主位的写的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内核的问题还是?

外设IP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他们有一个专门的手册。

一定要使用指定的型号和配套的电容容值

网友G:
引用 楼主:
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楼主位的写的那些。

硬汉,昨天我的问题,你估计漏了,我又执著的来咨询了:
最近有一个案子,要用到服务器和客户端并存,所以想咨询RL-TCPNET 协议里的 Socket能不能同时做到客户端和服务器并存(当然是不同的端口号,两个或多个socket) , 这样的话比较通用,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硬汉,昨天我的问题,你估计漏了,我又执著的来咨询了:
最近有一个案子,要用到服务器和客户端并存,所 ...

没问题,你可以先搞下,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私信我交流。

楼主:
原始文档上传下:

http://www.keil.com/dd2/Pack/

MDK5已经增加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问题,你可以先搞下,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私信我交流。

好的,谢谢硬汉。

网友:
PD库太大了,占Flash不少,快充市场基本没价格优势。倒是一些特点需要Type C供电,支持PD而本身又要用到MCU的应用倒是有些机会。

看来ST的STUSB4500,STUSB1602,基本废了。

网友:
如果零售好买都能做到5¥rmb真有点通杀的感觉

楼主:
STM32G0一款NUCLEO板子设计的有点意思,不知道是不是充电宝

https://time4ee.com/news.php?readmore=434

网友H:
看中8串口的,st里面目前只有只有f4高端的有6-8个串口,串口不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中8串口的,st里面目前只有只有f4高端的有6-8个串口,串口不够用了

F0系列里面有好几款都是8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最多8个串口

真厉害啊 正好用的到

网友I:
CUBE MX看了一下,没有看到8个串口,楼上这些说8个串口的望帮证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CUBE MX看了一下,没有看到8个串口,楼上这些说8个串口的望帮证实一下

ST的那个宣传图里面介绍是8个,应该说的是还没有发布的G0型号的。

当前的两个系列,只有4个USART和1个LPUART

楼主:
ST最新发布的41期STM32G0视频教程,含PPT,系统讲解各个外设
地址: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 ... 6_gl_social_dec2018

网友:
STM32G0 PD

网友(2019-09-12):
引用 楼主:
ST最新发布的41期STM32G0视频教程,含PPT,系统讲解各个外设
地址: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m/en ...

看了STM32G071的数据手册,没看到有USB 2.0端口啊。

网友J(2022-01-16):
批量5元? 现在估计要卖50了吧。

网友K:
为啥我用G0  那么容易坏  都是在写程序的时候就坏了 而不是正常使用状态,比例 很高  5%左右  非常郁闷,一直没找到解决办法 ,坏的芯片表现无法通过SWD 写入任何程序   以及里面写的 初始程序也无法识别出来。测量 VCC GND 没有短路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批量5元? 现在估计要卖50了吧。

前段时间买0.5K   在18左右  相对来说  还是有良心的了  估计没有被炒货的盯上

网友:
哪位知道STM在某宝旗舰店,给个链接

网友M:
引用 网友K:
为啥我用G0  那么容易坏  都是在写程序的时候就坏了 而不是正常使用状态,比例 很高  5%左右  非常郁闷,一 ...

百分百你使用问题,静下心来找原因

网友K:
引用 网友M:
百分百你使用问题,静下心来找原因

我找了好久的原因    电源线就2条  复位电容我也按照标准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百分百你使用问题,静下心来找原因

你批量用过吗,批量用的什么编程器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我找了好久的原因    电源线就2条  复位电容我也按照标准处理的

批量用的什么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N:
批量用的什么编程器

正点原子的脱机下载器就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N:
批量用的什么编程器

我用的 J FLASH   烧录程序 ,在线的情况下是4个并联 一个板子  我们做的是无刷电调  FPV 相关  4合一 就会4个 并联放置,在过去F051一直在版 J FLASH   烧录  没有遇到这么奇葩的现象,  因为这个原因  然后 我现在都是改为离线 烧录后再SMT 贴上去,依然有5%左右 出现不识别    损坏,换一个上去就好,一旦成功识别了  无论如何使用都不会出现问题,这就是奇怪的地方,说到批量使用,我应该是国内  算是比较使用这个芯片的用户群体,截至目前,总的是用量再100K 左右,不知这个算不算批量 还是算样品。在过去的5年F051使用的总数量不能说有几KK  几百K 是有的,过去用过的F051  全部总数加起来的故障总数 都不及  现在G071 一个包出现的总数多。这个现象比较类似于  07 08年使用STM32F103C8T6  那个时候用这个芯片也是莫名其妙的损坏  但是那个损坏是电源VCC 对GND 直接短路,再后来12年后用STM32F103 就再也没出现过这个现象,所以我也会考虑这两个事情综合起来联想,是否现在G071 的 工艺以及 总体的没处理好 导致的一些问题。也仅仅是猜想,目前G071 板子的外围各种处理手段和方法都尝试过,并没有明显的改善。产线的电脑和烧录器等的处理都是比较注意防静电等各种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L:
前段时间买0.5K   在18左右  相对来说  还是有良心的了  估计没有被炒货的盯上 ...

现在价格有所回落  大概13-15 之间,20年年底订货的价格是7块左右 但是没有货可以交,都被炒货的垄断了。这个的价格没能炒起来,可能与他容易坏,很多人不会选择有很大原因,最少在我们这个行业是这样的。

网友:
G030不贵啊,上个月买了10k,5块多一点

网友:
这里也能看见硬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