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错误,导致试产失败

楼主(2018-12-05):
一个小小侧发光二极管,之前没有使用过,小批量试产才发现问题。

在贴片机上,这种侧发光二极管只有一个方向,所以侧LED的封装必须与物料编带上的方向一致,请看下图,就是一个错误的PCB封装。

网友:
上个月做的项目也是这个错误,侧发光LED+导光柱,幸亏只有2个,全部镜像手工焊接了。

网友:
试产嘛量应该不大,只能手工调整一下。这种侧发光LED比较特殊,确实只能按照编带的方向来画图。

网友:
也用过这种,当时做封装的时候,反反复复确认了好几次

网友A:
我的侧发光LED在板子两侧,一个可以正常贴片,另外一侧就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侧发光LED在板子两侧,一个可以正常贴片,另外一侧就悲剧了。

我一个板子两个,两个都悲剧了。板子不得不重新做,不然没法大批量生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个板子两个,两个都悲剧了。板子不得不重新做,不然没法大批量生产。 ...

我现在合计,我的两个LED分别在板子两侧,是不是要做两种封装?

网友B:
你们不做样板么?直接就小批量了么?

网友:
这种封装问题应该在研发阶段就会暴露出来,试产一般只会暴露工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不做样板么?直接就小批量了么?

样件是手工焊接的,直接从物料盒拿物料,完全没注意到包装。

网友:
估计研发阶段样品手工焊接了没有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样件是手工焊接的,直接从物料盒拿物料,完全没注意到包装。

真要谢谢你这个贴子,虽然目前运气好,从没遇到过,但思想上没这意识,是个重大隐患
产品研发阶段,要把批量生产的细节考虑的再细致些

网友C:
我还是没看明白,贴片机不是可以转角度的吗?

网友:
明白了,封装画好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没看明白,贴片机不是可以转角度的吗?

只能水平转,没法翻转啊

网友:
可不可以重新选择物料呢?让物料适应你的封装方向?不过我看了我选的2种LED,编带方向都是跟你图上是一样的

网友D:
做封装的人不看ds的吗?  就算是做个0805  0603这种封装 也要反复核对ds

网友E:
貌似厂家可以提供带R的包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封装的人不看ds的吗?  就算是做个0805  0603这种封装 也要反复核对ds

主要是发光方向,并不是尺寸问题。

网友A:
我觉得厂家应该有正负反过来的编带吧?

网友:
谢谢楼主提醒! 以免掉坑!

网友:
我用的跟lz一样的,封装的问题是没看编带,没有画发光方向,一侧是对的,对向的一侧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厂家可以提供带R的包装

有思考过这个方式,即使厂家可以提供反向的物料,也不是长久之法。

毕竟是小公司,还是按照常规来较好,承认错误重新打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样件是手工焊接的,直接从物料盒拿物料,完全没注意到包装。

不是带着编带剪下物料?如果是拆出来放在盒子里就容易搞混。

网友:
看来要发明贴片机可以把器件翻过来

网友:
学习一下,以前用的都是别人的封装,都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不过只是打样。之前还反复对过,结果还是错了

网友:
lz大概意思是,这个是封装画错了,阴极在左边

网友F:
你们新pcb,不会手工焊一片么?就大胆上批量??佩服

网友:
感谢楼主做了个路标,此处有坑请注意

网友:
谢谢楼主提醒! 还没有使用过这种件,避免了以后用的时候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厂家应该有正负反过来的编带吧?

还是不要吧 这样等于两种封装  拿错了死得更快  你现在只是封装错 有两种封装后  大批量也有可能被商家弄错  就像431 好几种引脚  用起来怕怕生怕采购跟商家一个不小心拿错还说你料单没写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们新pcb,不会手工焊一片么?就大胆上批量??佩服

就是因为手工焊接才会出现这个错误,如果样机直接上SMT就会发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们新pcb,不会手工焊一片么?就大胆上批量??佩服

兄弟没有仔细看呀,是封装和物料带的方向反了,手工焊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们新pcb,不会手工焊一片么?就大胆上批量??佩服

手工焊接完全没有问题,上贴片机就悲剧了。
感谢楼主提醒。

网友:
生财之路,指定供应商价格翻一番,编带的时候翻过来成本高不了多少,28分成,妥妥的

网友:
我也用过这种, 虽然也没有意识到方向问题, 但是运气好,正好画对了。 看了楼主的帖子, 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只能说当初运气好了

网友:
谢谢提醒,收下了

网友:
这个真的是从没注意过。

网友:
谢谢楼主提醒,学习了

刚好要用到

网友:
新物料没有确认么?画PCB 难的不在画,而是准确率

网友:
记号下经验之谈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