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无法进入主循环

楼主(2018-12-05):
最近做了一个基于STM32F103的小系统,供电用的AC-DC模块,现在发现直接插220V插头后程序无法进入主循环。
原先我以为是插头瞬间的干扰导致的,加入TVS还是一样,现在通过软件看门狗,程序一直重启始终还是进不了while。第一次这么用,就遇到问题,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的启动代码中有系统PLL的初始化,看看是不是这里死掉了。

我感觉也是.s启动的问题,不知道看门狗复位后从哪运行的,看门狗反复复位一直运行有问题。通过目前现象,我估计是部分加载成功(至少液晶和看门狗是正常运行的),部门功能没有加载成功(RTC无法运行)。最终我把复位电容改成100uf,强制延长上电时间,目前看起来是有效的,我再测试测试看看。

网友B:
我用STM32F030F4P6做了个小玩意也是这样,在电脑调试都正常,脱机后接AC-DC就不工作了,折腾好久也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STM32F030F4P6做了个小玩意也是这样,在电脑调试都正常,脱机后接AC-DC就不工作了,折腾好久也没解决{: ...

我的也是,接上仿真器就可以,用了AC-DC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接上仿真器就可以,用了AC-DC就不行了。

接上仿真器一切正常,接上AC-DC就不工作。换过电源、换过HT7533、加大滤波电容都不行,工程直接烂尾了 看着都闹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上仿真器一切正常,接上AC-DC就不工作。换过电源、换过HT7533、加大滤波电容都不行,工程直接烂尾了{:l ...

这么惨的吗。

网友B:
我这是12V的AC-DC用来驱动LED灯珠,同时经HT7533降压后供MCU。

楼主:
用示波器抓上电一瞬间5V的波形,有震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是12V的AC-DC用来驱动LED灯珠,同时经HT7533降压后供MCU。

有可能ldo过冲让单片机死翘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抓上电一瞬间5V的波形,有震荡。

准备近期再试试,半成品的东西堆在那也不是个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用STM32F030F4P6做了个小玩意也是这样,在电脑调试都正常,脱机后接AC-DC就不工作了,折腾好久也没解决{: ...

我也用这个芯片做QC诱骗,在仿真情况下可以成功,直接上电运行则一直失败,但后面灯闪的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ldo过冲让单片机死翘翘了

劳驾给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这个芯片做QC诱骗,在仿真情况下可以成功,直接上电运行则一直失败,但后面灯闪的正常 ...

最终解决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ldo过冲让单片机死翘翘了

单片机没有死,初始化照样执行的,就是进不去while看门狗一直重启,重启这个过程电源应该是稳定的,但还是进不去主循环。

网友B:
回忆当时的过程,AC-DC电源是成品并在PCB上接好的,插上仿真调试正常后再拔下就不工作了,重新插上仿真又能工作。当时还想做个小玩意还得搭个仿真器成本也太高了!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hardfault了   1是加个大电容,防止LDO过冲,2是看看MCU是飞到哪里了  3是看门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忆当时的过程,AC-DC电源是成品并在PCB上接好的,插上仿真调试正常后再拔下就不工作了,重新插上仿真又能 ...

你的电路里面用了RTC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电路里面用了RTC吗

没有用RTC,只用了ADC和PWM。

网友D:
没有找到根本原因,前面不行的这个程序只是通过延时来实现的,只有在调试状态才能诱骗成功,重新上电就不行;后来加了AD来判断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找到根本原因,前面不行的这个程序只是通过延时来实现的,只有在调试状态才能诱骗成功,重新上电就不 ...

会不会是AC-DC模块的问题,做的好的模块是不是没有这个瞬间脉冲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RTC,只用了ADC和PWM。

我的电路目前发现屏蔽掉RTC部分程序就可以正常工作了。拔掉仿真器后RTC时钟好像就出问题卡主了,我担心其他地方会不会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AC-DC模块的问题,做的好的模块是不是没有这个瞬间脉冲问题呢

可以通过点灯或其他IO状态来判断程序大致运行到什么地方了。
你有用到看门狗有可能是在什么地方超时了吧

网友:
一般是主振荡器没有稳定引起的。
修改延时。
或增加延时。

网友A:
.s的启动代码中有系统PLL的初始化,看看是不是这里死掉了。

网友E:
还有一种可能,外部中断被意外触发,而程序对这种异常中断没处理,就不停的复位,贴原理图上来看看

网友:
加个复位芯片

网友F:
上电复位时间长一点,初始化时候 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种可能,外部中断被意外触发,而程序对这种异常中断没处理,就不停的复位,贴原理图上来看看 ...

复位是我加入看门狗才会有的,没有看门狗的情况程序初始化后直接卡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电复位时间长一点,初始化时候 delay

delay不行的,.s加载就已经出现问题了。

网友:
我遇到的类似的问题,main进来就delay了1s多的时间

网友:
卡死之后插jlink attach然后打断点看停在哪里?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这是12V的AC-DC用来驱动LED灯珠,同时经HT7533降压后供MCU。

你用了外部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用了外部晶振?

用的是HSI。

网友:
我认为是硬件设计问题,是不是BOOT0没接逻辑0?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复位是我加入看门狗才会有的,没有看门狗的情况程序初始化后直接卡死了。 ...

启动后,屏蔽看部门狗,禁能所有中断(越早越好),然后点个灯,看程序还死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启动后,屏蔽看部门狗,禁能所有中断(越早越好),然后点个灯,看程序还死不 ...

目前通过延时复位,暂时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勾选微库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