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上的VCO有使用的吗,性能怎么样

楼主(2018-12-05):
首先绝没做广告的嫌疑,只是有个项目中需用到VCO,在某宝上搜了下。不知道这模块性能如何?
价格也能接受

网友:
不明觉厉,性能怎么样首先看手册吧?图片这样的怎么用,至少也得看杂散,谐波,压控灵敏度,输出功率等等常规指标是不是满足你,然后你才敢买来试

网友:
上个链接看看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5#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5#detail
暂时没拿到规格书
电子特性:
      1、 工作电压 ( VCC ):      3.0~5.0 V
      2、 工作电流:                 8~20 mA (视输出功率)

      3、 振荡频率:               2300 ~2700MHz范围内任选。

      4、 调谐电压( VT ):         0.5 ~4.5V

      5、 相位噪声(C/N):  100KHz ≦ – 120 dBc/Hz

      6、 输入电容:           47 pF
      7、 负载阻抗:           50 Ω

      8、 射频输出功率      3~ 8 dBm ( 2~6 mW )

      9、工作温度范围:     -30 ~ +75℃

     10、存贮温度:            -40 ~ +85℃

     11、尺寸:                  9*7*2 mm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0.1c791b148O80yQ&id=520943283980&ns=1&abbucket=15 ...

用途写的屏蔽器。。。屏蔽器不需要噪声性能

网友(2019-09-28):
如果不配合PLL, 靠精准稳压的Vt, 请问频率稳定吗? 温飘影响大吗?

网友(2019-10-29):
可以使用Si5356A, PLL+V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