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TM32keil编译,jlink下载报错死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8-12-05):
RT,有关STM32keil编译,jlink下载报错死机问题请教,待我下面一一详说。
硬件平台:STM32F407IGT6
下载器   :JLINK V9和STLINK 最新固件
开发环境:KEIL MDK 5.26
遇到的情况和问题:
1.在选择编译器的时候,明明选择“use default compiler version5”,但是编译的时候会提示“*** Using Compiler 'V5.06 update 6 (build 750)', folder: 'C:\Keil_v5\ARM\ARMCC\Bin'”。
问题:这难道是我没有安装 compiler version5的原因吗?还是作为小白鼠尝试MDK5.26遇到bug了??我最开始留意到编译时是有提示“ Using efault compiler version5.”的。

2.使用JLINK V9下载的时候会提示以下错误:(见图)

* JLink Info: Reset: Halt core after reset via DEMCR.VC_CORERESET.(中文:JLink信息:复位:通过DECCR.VCKCIERSESET复位内核后停止)
* JLink Info: Reset: Reset device via AIRCR.SYSRESETREQ.(中文:JLink信息:复位:通过AcR.SysReSeReq重置设备。)
问题:这些信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需要更换JLINK吗?AcR.SysReSeReq是什么东西来的?

3.程序能够下载进板子里面,但是上电发现程序没有运行起来(按复位也不行)。只有通过JLINKV9来硬件仿真,连续按好2次运行才能正常跑起来,一旦脱离仿真,芯片还是一样,处于死机状态。
即使更换STLINK,虽然下载没有上述的错误信息,但是芯片也是死机,需要仿真才能运行起来。
如下图所示,仿真发现程序默认开始执行软件仿真断点。

问题:芯片死机的可能原因?解决办法?

谢谢各位!

楼主:
2楼占位,以待补充哈

网友:
换板子先

楼主:
上面忘记说了,板子更换过了,还是一样。而且同样的板子,下载其他正常的工程代码就不会出现问题,能够正常运行。

网友(2020-11-2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03-08):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问题1 2,没啥大事。
问题3是MDK编译C++代码,没选择USE_MICROLIB,然后又没有添加原子的重定义fput函数编译报错,C库没配置好。网上早有大牛解决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