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在gfx模拟器上,产生的代码如何设置为rgb565格式?

楼主(2018-12-05):
请教下,在gfx模拟器上,产生的代码如何设置为rgb565格式?

模拟器界面如下:

就是在上面的 界面中,需要产生 rgb565 格式的 图标或者是图片数据 ?

网友A:
创建时就要选颜色位宽,不过文件名只支持英文的。
PS:这软件实在太慢了。

KEEP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_TIM_Image[] LOCATION_EXTFLASH_ATTRIBUTE =   // 352x303 RGB565 pixel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建时就要选颜色位宽,不过文件名只支持英文的。
PS:这软件实在太慢了。

我这个是从工程里面启动的,工程的格式为 888,如果工程设置为 565 格式的话,那产生的代码数据不会更新,感觉这个东东貌似没有 emwin 灵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