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8位OTP单片机生成800K pwm?

楼主(2018-12-05):
最近要驱动一个LED.
需要用到800K的PWM波形
下面是占空比。要省成本,必须用OTP SOP8 具体用什么型号未知,
有谁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
精振频率用高一些,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看这波形很明显是 类似 ws2812 之类芯片的数据

网友:
肯定就是 ws2812 芯片的通信波形

楼主:
是的啊, 就是这个芯片,用汇编咋整。。。

网友:
我用2毛5的单片机点过这个。不过内存限制只能点20个灯。除非发一样的颜色

楼主:
可以分享下源码么,哥们。。。。

网友:
跑高速,直接用指令延时(汇编),PWM就不用想了,

网友:
只能汇编。。。2毛5的时序差一点就点不亮了。16mhz4t

网友:
这个不能当PWM来处理了,如果要当PWM的话,你得有DMA才能做得到.你这芯片估计没DMA吧.

自己用指令延时吧.

网友:
跑个4m的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