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SPI速度怎么这么慢?

楼主(2018-12-06):
代码如下——

        SPI1_CS0_Enable();
        for(i = 0; i < 1000; i++)
        {
            SPI1->DR = DataIn;
            while(!(SPI1->SR & SPI_I2S_FLAG_RXNE)); //等待一个字节接收完
            DataOut = SPI1->DR;  //返回SPI1接收的数据
        }
        SPI1_CS0_Disable();

系统时钟72MHz,可是用示波器观察,循环体就这么几句代码,字节间发送间隔竟然达到1us!!!

大家帮忙看看

补充:以下是SPI 时钟引脚的波形。

网友A:
你用的是硬件SPI?那得看你是如何配置速率的,比如时钟,分频等。

网友:
字节间发送间隔竟然达到1us!!!

是不是for循环引起的?   可以尝试用库 一次发送多个字节 的方式  速度就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硬件SPI?那得看你是如何配置速率的,比如时钟,分频等。

是36MHz——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选择了串行时钟的稳态:时钟悬空高  1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数据捕获于第1个时钟沿           0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1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网友:
LZ试试这个。。

int txcnt, rxcnt;
uint32_t sr;
SPI1_CS0_Enable();
txcnt = SPI1->DR;//空读
txcnt = rxcnt = 0;
while(1)
{
    sr = SPI1->SR;
    if(sr & SPI_I2S_FLAG_TXE)
    {
        if(txcnt < 1000)
            SPI1->DR = DataIn[txcnt++];
    }
    if(sr & SPI_I2S_FLAG_RXNE)
    {
        if(rxcnt < 1000)
            DataOut[rxcnt++] = SPI1->DR;
    }
    if(rxcnt >= 1000 && txcnt >= 1000)
    {
        break;
    }
}
SPI1_CS0_Disable();

网友:
想快就用DMA,这个波形是连续的

网友B:
楼主不用奇怪,把反汇编打开来看看,再看看优化等级,另外一些总线寄存器访问并不是单、双周期的,可能要等很久,再另外程序在flash上面跑并不是全速的,反正存在各种可能的原因

楼主:
跑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用奇怪,把反汇编打开来看看,再看看优化等级,另外一些总线寄存器访问并不是单、双周期的,可能要等 ...

平时基本不敢开优化,我刚试了以下(O3,Optimize for Time),直接跑不起来了。

不知道优化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
不知道是代码执行效率的问题,还是SPI硬件的问题?

楼主:
这儿有篇类似的帖子——

http://bbs.21ic.com/icview-1211954-1-1.html

网友:
一个循环里面多发送几次看看是不是也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时基本不敢开优化,我刚试了以下(O3,Optimize for Time),直接跑不起来了。

不知道优化需要注意什 ...

优化和抗优化这个东西要自己慢慢体会,搜一下volatile相关的知识,然后不断地尝试debug代码,初学者就走这条路。等你经验多了,自然知道哪里要开优化,哪里出错可能的原因是什么了

网友:
不是LZ想像的每個指令只花14ns(72MhZ)執行, 還要考慮pipeline的reload. 通常一個load/store指令最少需要5 cycles或者更多. 這段code裏至少有4 load/store和2 branch, 所以這結果沒什奇怪的.

网友:
强迫症表示不可接受,需要使用DMA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平时基本不敢开优化,我刚试了以下(O3,Optimize for Time),直接跑不起来了。

不知道优化需要注意什 ...

代码一直都是最高优化 写的 和跑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平时基本不敢开优化,我刚试了以下(O3,Optimize for Time),直接跑不起来了。

不知道优化需要注意什 ...

开最高优化吧,这是程序员必须要过的一个坎

网友:
一直用10M的速度在跑 !! 没出现过异常

网友:
程序写的不好的时候,开了优化程序就不对。

网友:
要速度DMA啊,至少也用中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代码一直都是最高优化 写的 和跑的。

我和你一样,平时都是开最高优化。。。好的代码是抗优化得。。。

网友:
使用DMA + SPI可以获取比较高的数据吞吐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最高优化吧,这是程序员必须要过的一个坎

一般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发送阶段等待TXE,发送完毕后等RXNE即可,你试试。

/* SPI_SR位定义 */
#define RXNE    0x01
#define TXE      0x02
#define BSY      0x80

/*
*********************************************************************************************************
*        函 数 名: SendBuf
*        功能说明: 通过SPI接口发送多个字节
*        形    参: buf 数据地址
*                  sz  发送数据大小
*        返 回 值: __TRUE
*********************************************************************************************************
*/
static BOOL SendBuf (U8 *buf, U32 sz)
{
        U32 i;

        for (i = 0; i < sz; i++)
        {
                SPI_SelectHard->DR = buf[i];
                /* 等待发送完成 */
                while (!(SPI_SelectHard->SR & TXE));
                SPI_SelectHard->DR;
        }

        /* 等待接收完成 */
        while (SPI_SelectHard->SR & (BSY | RXNE))
        {
                SPI_SelectHard->DR;
        }
        return (__TRUE);
}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般要注意些什么?

如果开启高优化后软件不能运行,大部分和“volatile”有关。
先把优化开到最高,有问题再一步步解决,可以参考下图来查找问题可能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开启高优化后软件不能运行,大部分和“volatile”有关。
先把优化开到最高,有问题再一步步解决,可 ...

赞一个

网友:
1us 都有1M的代码速率了,可以了。连续读取使用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