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H743 208脚封装接32位SDRAM这样布局可以不?

楼主(2018-12-06):
如题,想这样布局,比较节省地方,也方便布线,但是不知道对速率和稳定性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如果要考虑信号线等长设计还是放边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考虑信号线等长设计还是放边上吧。

网上查了下,有说SDRAM没有等长的必要性,线短些貌似也行

网友A:
FPGA好搞些,引脚可以定义,目测按图示情况得4层板吧。

网友:
你这个距离,随便,连上就ok。

网友B:
SDRAM 一般也就133M 你这距离 随便联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好搞些,引脚可以定义,目测按图示情况得4层板吧。

对,4层,用着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RAM 一般也就133M 你这距离 随便联通就可以了。

原本就担心能不能上133,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有谱多了

网友C:
SDRAM速率多少?使用应该没问题估计线走起来也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SDRAM速率多少?使用应该没问题估计线走起来也不方便。

想上133M
走线的话字节内顺序调整下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上133M
走线的话字节内顺序调整下应该问题不大

字节内调整了顺序,你像SDRAM发送控制命令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命令的hex值也要随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字节内调整了顺序,你像SDRAM发送控制命令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命令的hex值也要随之变化? ...

你可以看看这个,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http://www.21ic.com/app/eda/201810/798578.htm

网友:
不要害怕,连通就能跑起来

网友:
数据线调换之后,写入和读取的,一样使用,并且可以对别人是简单的加密。

网友E:
32位 SDRAM什么型号啊!我参考一下,也想用个32位的SDRAM

楼主:
引用 网友E:
32位 SDRAM什么型号啊!我参考一下,也想用个32位的SDRAM

立创商城上搜  SDRAM  32 应该就有,86pin表贴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32位 SDRAM什么型号啊!我参考一下,也想用个32位的SDRAM

刚找了下,看看这个
https://item.szlcsc.com/110171.html

网友F:
sdram的控制命令是从地址线发送的,所以地址线不能交换,数据线可以交换,但一定要注意必须是同一根DQM信号控制的八位数据才可以交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sdram的控制命令是从地址线发送的,所以地址线不能交换,数据线可以交换,但一定要注意必须是同一根DQM信号 ...

正解

网友(2019-06-15):
楼主的SDRAM这样布局测试OK了没?我也想这样布局。

网友:
H7有两个QSPI,是不是可以接QSPI SRAM?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配置为显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