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侠对VB语言比较熟悉的,有个VB的代码需要帮忙转...

楼主(2018-12-06):
有哪位大侠对VB语言比较熟悉的,有个VB的代码需要帮忙转换成C#或C++语言,可以谈合作

网友:
嘿嘿,什么功能的程序呢?访问数据库?访问串口?还是操作图形的?

网友:
VB倒是很熟,但是你这个还要对C#或者C++熟啊

楼主:
主要是一个算法,如果C不熟悉也可以,可以帮忙把VB语言里的面算法讲解清楚,我再找人设计成C语言,主要是油压减振器示功图算法。

网友:
VB代码2元钱一行,转出来的C++5元一行
代码一行长度超过80字符的拆成多行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一个算法,如果C不熟悉也可以,可以帮忙把VB语言里的面算法讲解清楚,我再找人设计成C语言,主要是油 ...

如果只算法用在 .net winform程序,其实可以不转的哦,原vb代码封装成 ocx 或dll在 新程序中调用,这样原汁原味不打折扣哦

网友:
慢慢读一下,一般都能读得懂的。会是很复杂算法 吗?

楼主:
函数调用来调用去,不熟悉VB语言,对语法也不了解,看起来头痛

网友B:
给你推荐个老外的软件,自己折腾看看。

[

attachimg]440953

Software for converting Microsoft Visual Basic 6.0 project (including source code) to resource and source files MS VC++ MFC, VC++.NET (CLR), VBNET, C#, J#, Borland C++ Builder, Borland Delphi.

VB to MS VC++
VB to MS VC .NET
VB to MS C# .NET
VB to MS VBNET
VB to Visual J#
VB to C++ Builder
VB to Borland Delphi

Whats New:
- Conversion ADO to ADO.NET was improved.
- Support ADO, DAO, VBA, ...
- Support (to .NET only) VB6 UserControls (CTL files).
- Support VS 2010, Delphi 2010.
- Support FileSystemObject.
- Support VB.Data (VB.NET, C#, C++Builder, Delphi).
- The utility of decompiling VB5/VB6 of programs is added. The utility extract forms, but does not decompile an initial VB6 code (in the current version VBto Converter).

HOMEPAGE
Code:
http://www.vbto.net/

网友:
可以发给我看看

网友:
我也可以试试看哈 b语言 c语言都会哈

网友:
都不难吧?建议c#调用dll实现

网友:
VB C#.NET 都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推荐个老外的软件,自己折腾看看。

这个真能用就牛a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推荐个老外的软件,自己折腾看看。

这个软件真牛,有试过吗

网友:
VB转C++没有什么难度吧,倒是C++转VB的难度比较大。

网友:
VB语言描述能力不是很强,转其他两种语言相对容易。你可以把需要转的算法贴上来。建议转成c#的。当年用VB写的程序八成是带界面的了,C#做界面比c++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算法用在 .net winform程序,其实可以不转的哦,原vb代码封装成 ocx 或dll在 新程序中调用,这样原 ...

不知道楼主是要用还是要读懂

网友:
VB  VB.NEt  C#  C  都会哈哈

网友(2019-01-22):
有推薦的VB.NET轉C#.NET的tool嗎?

网友:
看到VB这个标题,想到当年学校的计算机课本中的语言,BASIC和VB,多少年过去了,只记得VB的控件挺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