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引脚如何进行保护

楼主(2018-12-06):
之前用STM32做项目的时候,STM32的引脚都是通过:一个小电阻进行保护,偶尔的时候会加一个TVS管,如果是单向的话,会加一个缓冲器,但是最近的项目要求IO引脚得到更多的保护,不知道这方面应该怎么设计。最好有标准的电路最好

网友:
同问,STM32比较脆弱

网友:
类似PLC,做光电隔离

网友:
通信线路可以采用磁藕隔离。

网友:
容耦隔离器,磁耦隔离器,光耦隔离器,不差钱,随便加,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