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惠普,戴尔的拆机G31、G41主板无法用于兼容机的...

楼主(2018-12-06):
原来的兼容机用的是杂牌G41主板,现在坏了,打算某宝上买块G41主板替换,卖家说惠普,戴尔的拆机G31、G41主板无法用于兼容机的,请问坛友是否有这一说法?

楼主:
究竟是什么原因不能用?有没有破解的办法?

网友:
不买这2品牌的不就完了

网友:
电源接口。各种品牌机都不用标准atx。

网友:
散热器和普通机的不一样,电源可以用普通的。供开机接口定义不知道!

网友:
1\CPU风扇是特制的,一般的装不上,与机箱机械上风道是整体设计
2、电源口不是标准的,包括6p,4p
3、内存条单条最大2G
4、可以Q9500。
5、硬改的L5420也上不了。
其它还可以。本人两台HP MT6000,折腾两年了。稳定,静音是没得说。

网友:
大胡子叔叔还在这里!你是真的。说的也很靠谱。

网友:
关键问题是机械尺寸不一致。孔都对不上。没法弄。如果是高端机能折腾好。但这个级别的东西,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接口的方向不对的。相当于跟标准的板子反的。

网友:
现在手里有一台DELL  330的台式机。原来的CPU是E2180的,想换个快点的,网上买了块E7400,机器到是能点亮了,但是散热风扇狂转,吵得不得了。BIOS里也没有调节的地方。
网上下了个软件SPEEDFAN,散热风扇转速也看不到,也没办法调节。简直就是一个怪胎。

网友:
接口的方向不对的。相当于跟标准的板子反的。+1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明白了。

网友:
你要弄ATX主板,很多dell hp的主板是BTX结构,自然无法装在普通电脑机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