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OV9734转接方案

楼主(2018-12-06):
如题,楼主最近有项目用到OV9734一个CMOS视频芯片。现在由于是做一个工业内窥镜,体积比较小。所以引出的线不能太多,这个芯片是MIPI接口的,求一个转接方案。

网友A:
mipi是走不远的,fpc之类的能拉50cm就已经很费劲了,要做lvds转换(mipi是电压驱动,只有0.4v最高,而lvda是电流驱动的)。内窥镜很多都还用的ntsc或cvbs格式的,是有原因的。这备战片子只要给电源,然后有一根线就能往外传数据,同轴线传个几十米都没什么大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pi是走不远的,fpc之类的能拉50cm就已经很费劲了,要做lvds转换(mipi是电压驱动,只有0.4v最高,而lvda ...

大神,求方案。有没有体积小的转cvbs或同轴或lvds的方案。

网友B(2019-06-14):
引用 楼主:
大神,求方案。有没有体积小的转cvbs或同轴或lvds的方案。

你好 是要求mipi专cvbs吗 体积要求多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是要求mipi专cvbs吗 体积要求多小啊

内窥镜大小

网友C:
那不是还需要专用的ISP芯片作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不是还需要专用的ISP芯片作转换!

是的 需要搭一个ISP

网友(2020-03-11):
搭一个ISP转成模拟高清输出完美解决,这种应用车载已经很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