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这个电池供电电路是否可行

楼主(2018-12-06):
因为要用到12V的锂电池给系统供电,画了一个电池充放电的草图,各位看看是否能用。外部输入是13.8V-14.3V,负载按3A算。

TL431那里用来在电池电压低于10.5V的时候停止供电。

图中的AO3415选择是否合适?虽然手册里面Id可以到4A,但是sot23的封装,3A估计得加散热片吧。

网友A:
锂电池要有专门的充电管理吧,铅酸的还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要有专门的充电管理吧,铅酸的还好点

应该是属于铅酸蓄电池,类似这种: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1&abbucket=14
那个MOS管有什么常用的型号推荐么??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呢。。。。。。。。。。。

网友:
两个mos管要双mos管背靠背。不然体二极管会让电池向外供电,或者外部还是供电给电池

网友:
可以找个笔记本电脑的图纸参考一下

网友:
我觉得还不如搞个小单片机控制

网友B:
看这个典型值,应该是12v铅酸。过放保护部分好像不大对,5楼说的问题也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典型值,应该是12v铅酸。过放保护部分好像不大对,5楼说的问题也存在 ...

能详细分析一下么,Q9的体二极管是有问题,应该怎么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详细分析一下么,Q9的体二极管是有问题,应该怎么改?

1、VIN存在的时候,电池不供电。
2、VIN断开时:TL431组成的鉴幅器,在VBAT<10.75V时,Q4关闭,Q9打开。此时电池未关断。
3、第二点修复后,VBAT<10.75V时,Q9关闭。但是由于体二极管的存在,电池依旧没有关断。

如5楼所说,可以在Q9之前再加一个mos,背靠背。或者将Q9的DS两极调换,再串一个二极管,也是同样的道理。
另外,个人觉得没有必要上路径管理。直接 电源->电池->供电 就好。如有错漏,请及时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1、VIN存在的时候,电池不供电。
2、VIN断开时:TL431组成的鉴幅器,在VBAT供电 就好。如有错漏,请及时 ...

这样可以了么?另外,如果直接 电源->电池->供电的话,铅酸电池不是会过充过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可以了么?另外,如果直接 电源->电池->供电的话,铅酸电池不是会过充过放吗?

功能上可以实现了,R23可以选用大一点的电阻,避免431输出低电平的时候电流过大。
过放保护已经有了,不管哪种方式,过充都需要另做保护。或者可以直接13.8v输入,就是充电慢一点。

网友C:
这个电路,电池永不了多长时间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电池永不了多长时间就废了

为什么呢??

网友:
TL431,R19,R20上流过的电流就有4mA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