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唐MINi51在官网下的库、例子在IAR中编译报错原因

楼主(2018-12-06):
retarget.c 文件中报错部分的代码:

#if !(defined(__ICCARM__) && (__VER__ >= 6010000))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Add whatever you need here */ };
#endif

FILE __stdout;
FILE __stdin;

报错信息:

Error[Pe235]: variable "__stdout" was declared with a never-completed type   Mini51DE_Series_BSP_CMSIS_v3.02.000\Library\StdDriver\src\retarget.c 44
Error[Pe235]: variable "__stdin" was declared with a never-completed type   Mini51DE_Series_BSP_CMSIS_v3.02.000\Library\StdDriver\src\retarget.c 45

IAR for arm 8.32.1 中编译报错
在keil 中则正常,原因为在keil 中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Add whatever you need here */ };这行有效
但在IAR中则因为条件限制而变成__FILE 结构没有被定义,不清楚代码要这样写的具体原因,特来请教,希望能得到知情人士的指点,谢谢!

网友(2020-04-22):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A:
IAR里单片机型号没选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AR里单片机型号没选对?

他们B SP 自带的模板程序报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们B SP 自带的模板程序报错

IAR自带的单片机型号和安装了Nu-link Driver for IAR后的单片机型号不一样的,这个导致打开BSP后找不到BSP工程设置的单片机型号,导致编译出错。你看一下BSP工程属性,单片机型号选对了吗?还是处于未选择状态?

网友:
MINI51这芯片有点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AR自带的单片机型号和安装了Nu-link Driver for IAR后的单片机型号不一样的,这个导致打开BSP后找不到BS ...

单片机型号对的,就是这个有编译问题,除法把这个retarget.c 移除了
Error[Pe235]: variable "__stdout" was declared with a never-completed type E:\workspace\datasheet\1、单片机资料\nv\NUC029\code\NUC029xAN_BSP_v3.00.003\NUC029xAN_BSPv3.00.003\Library\StdDriver\src\retarget.c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