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们,你们的爱奇艺会员在电脑播放时,会经常800错误么?

楼主(2018-12-07):
京东PLUS送的爱奇艺会员。
在手机上播放,好像没出现过问题,能从头播放到结尾。
但是在电脑上,会频繁出现800错误,一部电影会好几次,不同分辨率都会出现,有时只能跳过那个位置,因为重新播放到那里会再次出现。

在不同的网络,不同电脑都会这样子。
或者爱奇艺电脑端软件做得太烂的原因,我都怀疑是故意搞的鬼。

补充下:是爱奇艺的电脑客户端

网友A:
你用chrome的话可以切到device mode试试。。

网友B:
没遇到过  都是客户端播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chrome的话可以切到device mode试试。。

我是客户端播放的,因为很多视频不给网页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  都是客户端播放的。

我也是客户端播放

网友:
从没遇到过错误,客户端播放

网友:
跟你一样的会员,手机、电脑IE播放都正常。
你可以换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
可能系统屏蔽了某些广告页面

网友C:
我用网页播放也经常遇到这个情况,怀疑和屏蔽广告插件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网页播放也经常遇到这个情况,怀疑和屏蔽广告插件有关

我试过播放纪录片没有任何问题,但播放电影就会频繁出现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