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JLINK可以用FREEMASTER的记录功能吗?

楼主(2018-12-07):
最近要调试电机,没有DAC可用,但不想用低级的PWM模拟DAC方式。
因为听说NXP的FREEMASTER软件很牛逼,想问问有经验的朋友,可否用JLINK V9连接STM32的SWD接口,来使用FREEMASTER的记录功能来显示电机位置估算器得出的角度数据?虚拟的示波器功能只能采样慢速信息,我需要能采样快速信号的RECORDER功能。

如果不用在单片机中添加任何代码,直接使用就真的爽了。

先谢谢了!

网友:
理论是可以的,因为FREEMASTER的RECODER可以用内嵌代码或者外部接口来获取数据,jlink的swd和jatg速度不低,可以实现的

网友(2020-03-17):
这么久远的帖子,无意看到,明确告诉你Freemater通过Jlink链接方式不能使用Record功能, Record功能需要下位机的协议,要添加代码到下位机中,这个功能也是个人认为freemaster最强大之处。  freemaster使用Jlnk连接方式,Scope数据采样周期最快15ms一个点。

网友:
有需要使用Record功能的朋友,坛子里搜下Freemater 的串口驱动方式移植。

网友:
现在完全放弃freemaster 了,使用jscope 或ucprobe 简直完美。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2020-11-07):
我用Freemaster连接Jlink看不到数据变化,不知道哪里配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