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芯片的金属顶盖能买到吗?叫什么名字呢

楼主(2018-12-07):
就像下图中的芯片上面的金属顶盖,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名称

网友A:
主板上面带金属罩(屏蔽罩)的小板是一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面带金属罩(屏蔽罩)的小板是一个模块

对的 就是如果要买到这种金属盖板应该怎么找呢?淘宝上没找到,找到了一家公司有这样的产品,名字叫倒装芯片盖板,但是淘宝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面带金属罩(屏蔽罩)的小板是一个模块

就是这种

网友B:
不是屏蔽罩吧,貌似叫Integrated Heat Spreader

网友C:
https://deweidq.taobao.com/shop/ ... mp;shop_id=62971490

楼主:
不是屏蔽罩,是芯片本身上面的一层金属盖板,上面的丝印会标上芯片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deweidq.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spm=a1z0k.7386009.1997989141.3.34b61f20EbWxDo&shop_id= ...

不是屏蔽罩,是芯片本身上面的一层金属盖板,上面的丝印会标上芯片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屏蔽罩吧,貌似叫Integrated Heat Spreader

对的 就是这个东西 应该怎么搜呢 淘宝上也找不到

网友:
自己车一个就行了,然后镀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 就是这个东西 应该怎么搜呢 淘宝上也找不到

淘宝上有一些给CPU开盖玩家用的铜盖子。要不淘些老旧CPU拆下来。或者找定制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有一些给CPU开盖玩家用的铜盖子。要不淘些老旧CPU拆下来。或者找定制加工的 ...

淘点其他芯片 比较FPGA之类的 拆下来自己用。。。这个方法可以 哈哈

网友:
这是定制的铜板镀镍一般。

网友:
见UG475,这FFG676封装的自带顶盖,你想买不带的都不行

网友D:
楼主为啥要把芯片装顶盖

网友E:
有专门的公司生产外壳和壳盖,都是型号,还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以前经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专门的公司生产外壳和壳盖,都是型号,还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以前经常用, ...

公司名字能透露吗?感觉这个东东好偏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为啥要把芯片装顶盖

假装是其他芯片

网友:
CNC铝合金加工一个然后打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