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交通道路上SX1278无线模块大约可以传多远?抗干扰怎么样

楼主(2018-12-07):
这是一个咨询帖子,不仅限于这个无线模块.有使用经验的说下,本人对无线使用上面没有什么经验,不过看这个无线模块参数倒是挺远,
在城市(包括闹市城区)交通道路上要稳定1KM距离无线传输用什么模块好,主要是抗干扰要好,速率不快,1s钟 100个字节或者 1kb应该就可以 ,可以基本忽略,希望有经验提供一下支持

网友A:
空旷8KM,建筑密集1.8K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旷8KM,建筑密集1.8KM

网友B:
实测sx1301 与 1278通讯 能达到5km左右 稳定3km肯定有的,   1278对1278  2km不到  1.5km可以稳定。  1278在sf12下传输距离最远,但sf12下传输数据不会超过100个字节,详细你可以看官方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测sx1301 与 1278通讯 能达到5km左右 稳定3km肯定有的,   1278对1278  2km不到  1.5km可以稳定。  1278 ...

为什么1278对1278没有 1301对1278远  接收灵敏度1278还要比1301好吧

网友C:
跟你用的天线也有关系,城市可以直视的环境下,1.2米接收天线对2cm的弹簧天线,1公里稳定不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你用的天线也有关系,城市可以直视的环境下,1.2米接收天线对2cm的弹簧天线,1公里稳定不丢包。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测sx1301 与 1278通讯 能达到5km左右 稳定3km肯定有的,   1278对1278  2km不到  1.5km可以稳定。  1278 ...

网友:
距离不是问题,最主要是干扰, 无线的一大难题

网友:
相同信道下信号会不会产生碰撞然后大家以为信号衰减,传不了太远。比如不同厂家设备都在同一频段,格式不同,然后混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你用的天线也有关系,城市可以直视的环境下,1.2米接收天线对2cm的弹簧天线,1公里稳定不丢包。 ...

是不是这个意思 ,两个模块天线水平高度基本一样的情况下, 发射用2cm弹簧天线, 接受天线用那种带延长线那种,可以稳定1km 不丢包

网友:
以前的一个项目,城市环境下(二线城市),5KM左右,20dB;30dB的肯定更远~~~

网友:
以前的一个项目,城市环境下(二线城市),5KM左右,20dB;30dB的肯定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