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锂电池保护板怎么改保护电压参数

楼主(2018-12-07):
买了块4s铁锂电池保护板过放电压有点低才2v,电池要求2.5v,谁知道怎么提高过放电压,主要是芯片型号也被磨掉了

楼主:
有谁知道这20脚的是什么IC,引脚定义

网友:
一般是改不了的,是芯片内做死的,所以这类芯片同一个型号有非常多的后缀,不同后缀是不通用的,因为保护点电压不同,除非方案用的是MCU型号可以编程的。

网友:
一般放电到2V 也没啥事 使用的时候注意点别总用干净
或者在总电压上做手脚,低压低于一定值时禁止外部电路工作

楼主:
哦,以为外部能调整呢。

楼主:
放摩托车上用,虽然基本每天都骑但有保护板还是想保护全面些

网友:
应该是电池保护芯片自己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谁知道这20脚的是什么IC,引脚定义

BM3451,不用谢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BM3451,不用谢我

不是BM3451,BM3451是28脚,这个是20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BM3451,BM3451是28脚,这个是20脚

3451也有20脚的,但从引脚定义上来看,确实不是3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