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觉得伪彩液晶很有意思吗?

楼主(2018-12-07):
前几天去二手市场逛了一圈,发现一款老pda使用单色液晶屏,但是单像素可以变色(发出蓝色和红色、黑色三种颜色),后来google发现原来属于一种伪彩液晶技术,
后来想到伪彩液晶屏会不会也是这样工作的?是通过调整单像素的电压,改变液晶偏转角度,折射出不同颜色?

从来没有仔细看过伪彩液晶的像素点 ,懂行人说说伪彩液晶是不是单像素发出多种颜色的?

网友A:
彩色 OLED 更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彩色 OLED 更有意思

手中iPhone XS MAX 的oled看10分钟眼睛就累,很闪
一点都不比LCD 好

网友B:
鄙人曾对单色液晶通过抖动方式显示几阶灰度感兴趣,当时也发现了有些情况下灰色会泛蓝,紫蓝的那种,不过没有深究。
再后来疲于工作就没有精力研究了,毕竟像楼主这样活好钱多有时间又有情调的人森赢家还是太少了我会乱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鄙人曾对单色液晶通过抖动方式显示几阶灰度感兴趣,当时也发现了有些情况下灰色会泛蓝,紫蓝的那种,不过没 ...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曾今也做过抖动法模拟灰度,从elm-chan那里学的

网友:
LZ你說的是dithering,這個技術很久了,最早是用在printer上的 space dithering ,display上通常是space+time dithering。ASCII 圖可以說是dithering的一種延伸。

网友:
哪种,点阵单色液晶还是什么?

网友C:
一般所说的STN伪彩也是每个像素由三个子像素(红绿蓝)组成的吧?行线和列线直接驱动像素的液晶分子,改变液晶偏转角度,从而控制光通断。
后来的TFT(Thin Film Transistor 薄膜晶体管)真彩液晶,每个像素点有一个晶体管,行线和列线选通对应晶体管,显示电压送给晶体管。由每个晶体管驱动各自的像素,反应速度提高,灰度的控制也更精确,因此彩色就更真实,所以叫真彩屏。

有一种比较个性的彩屏,主要用于段码液晶,靠快速切换彩色背光实现。
背光有RGB三色LED,依次快速轮流打开。液晶像素点也不断打开关闭。如果在红色背光开期间,该点打开,其它背光开期间,该点关闭,则该点显示为红色。同理,可以显示其它各种颜色。

网友C:
以前用过小型的OLED单色屏(0.96寸 128*64)确实是闪,这是原理决定了的。不知道手机和电视上用的大尺寸彩色OLED在原理上有没有改进?
动态扫描的,逐点或逐行点亮,靠人眼视觉暂留来实现完整图像。
CRT显像管荧光粉有余辉。
液晶的反应慢是缺点,但是显示静态画面也更稳定,这也是优点。
这个OLED应该是没有余辉,有电就亮,无电立即灭。

液晶显示本身是稳定的,但后来流行采用LED背光PWM调光后,情况有了新变化。
某些劣质面板采用极低的PWM频率,闪烁现象非常严重。
我一台笔记本,背光就是200Hz,屏幕基本不忍直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过小型的OLED单色屏(0.96寸 128*64)确实是闪,这是原理决定了的。不知道手机和电视上用的大尺寸彩 ...

iphone x xs xsmax的pwm也非常低

我的意思是,通过单一像素实现变色,通过改变单像素电压。。。。 不是3个子像素实现的

网友D:
是这种吧

网友:
好像 holtek 有专门的芯片驱动,只是因为量少,价格不够便宜。

网友:
这个没啥意思,正规产品上,客户体验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这种吧

这个屏是什么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所说的STN伪彩也是每个像素由三个子像素(红绿蓝)组成的吧?行线和列线直接驱动像素的液晶分子,改变 ...

怎么听的有点儿像DLP

网友F:
以前西门子手机用过红绿蓝三色的屏,每种颜色的不正,稍微远一点,看来就像单色屏。看资料介绍是不同电压下点的颜色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西门子手机用过红绿蓝三色的屏,每种颜色的不正,稍微远一点,看来就像单色屏。看资料介绍是不同电压下 ...

没错!!!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屏是什么上的

baidu 上找的。从屏幕内容看是汽车转速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