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度电阻采湿度,PWM给1khz的波,采出来的湿度电阻的值不对

楼主(2018-12-07):
湿度电阻采湿度,PWM给1khz的波,采出来的湿度电阻的值不对,
此时分压电阻为33k,理论上湿度99%的时候湿度电阻<2K,
33k电阻上分的呀应该接近于vdd的电压,
但是实际的结果如图所示,33k上的电压差的很远,用电阻箱打出来就可以,求教各位坛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湿敏电阻用交流驱动是最好,用方波的话我们都是用两个管脚做反向驱动,然后在一个方向上取电压,你可以试试!你用pwm的方波,实际还是一个方向的,

网友:
湿度电阻采湿度,型号是什么呢?

网友(2019-01-22):
耐水型湿敏电阻厂家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