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解决在KEIL中报错:error:cannot load driver JL2CM3.dll

楼主(2018-12-08):
昨天在我的win10电脑上突然又弹出这个提示,期间我一直没有更新过keil和jlink驱动,很是莫名。
Cannot load driver 'C:\Keil_v5\ARM\Segger\JL2CM3.dll
上面的盘符可能随安装不同而不同。
以前也发过类似的求助贴,也尝试过百度,最终还是没有解决。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47864-1-1.html

网上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但是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在xp和win8 win10 我都出现了这个错误提示。
而新建一个用户登录都不会再提示该错误。

出现这个错误,重装keil和jlink都是没有用的,电脑系统还原也是没有用的。重装系统我没有试过。

说一下我的解决方法:

右击“我的电脑”--‘属性’--左边‘系统保护’--‘高级’--右下角‘环境变量’--‘新建(N)’,

第一行填PATH,第二行填C:\Keil_v5\ARM\Segger。

安装位置看个人的,C:\是我的安装盘

在XP和win10上都完美解决,供坛友参考。

网友A:
这个环境变量应该是安装keil时自己会设置的吧,还有keil根目录下有个tools.ini,这个文件也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环境变量应该是安装keil时自己会设置的吧,还有keil根目录下有个tools.ini,这个文件也是有的 ...

是有,有可能指向上一层路径。我强制改tools.ini里的路径也是不行,或者我没有操作对?
还有如果安装keil会自动设置的话,那么彻底删掉keil再重装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但是我试过不行。
这是我知道的比较方便的解决方法,坛友有更好的方法也可以分享下。因为用着用着就弹窗报错了,可能昨天还好好的
今天就提示出错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B:
用管理员权限运行uv4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管理员权限运行uv4试试

这个试过没有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有可能指向上一层路径。我强制改tools.ini里的路径也是不行,或者我没有操作对?
还有如果安装keil ...

mdk4系列,都是可以在重装系统后继续正常使用的,如果没有这个tools.ini文件,当然就不太可能了

网友:
我用KEIL/MDK 10年了,都没遇到过,但是上个月就遇到了。
开始启动MDK,烧录时候,是完全正常的,操作多几次,就提示这错误,要关掉MDK重新再打开,又能正常烧录几次。
完全不按套路的故障

网友(2020-10-23):
老兄 按你的方法弄了也不行啊   win10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