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PHY LAN8720A 寄存器手册 自己PS合成的有更清晰的欢迎上传

楼主(2018-12-08):
网口PHY LAN8720A 寄存器手册 自己PS合成的有更清晰的欢迎上传

网友:
不知道8720工业上用稳定性如何?

网友A:
建议用 LAN8742 PIN对PIN兼容,功耗做的更低,测试几乎没有发热,8720长时间工作还是有些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 LAN8742 PIN对PIN兼容,功耗做的更低,测试几乎没有发热,8720长时间工作还是有些温度 ...

8720确实有温度 ,8742 没用过谢谢提醒改天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 LAN8742 PIN对PIN兼容,功耗做的更低,测试几乎没有发热,8720长时间工作还是有些温度 ...

请问硬件是PIN to PIN兼容,软件也都完全不用改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硬件是PIN to PIN兼容,软件也都完全不用改么?谢谢!

不用修改,寄存器是完全一致的,

网友:
芯片手册,一般都可以在LC找到

网友C(2019-01-31):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是用lan8720a这款芯片,现在是黄色灯常亮,绿色灯一直闪烁。同时ping不通设备,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是用lan8720a这款芯片,现在是黄色灯常亮,绿色灯一直闪烁。同时ping不通设备,不知道有 ...

配置用原子没问题,剩下就是自己焊接问题,我当时遇到是同事不通,原因是芯片变态封装虚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置用原子没问题,剩下就是自己焊接问题,我当时遇到是同事不通,原因是芯片变态封装虚汗了, ...

谢谢指点,手机浏览器看不到消息提示,回复晚了,抱歉

网友(2019-12-20):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 LAN8742 PIN对PIN兼容,功耗做的更低,测试几乎没有发热,8720长时间工作还是有些温度 ...

LAN8742价格翻了一倍多,除了功耗低了还有什么优势

网友B:
请问楼主,插入网线,可以自动握手成功100M,但是ping不通,是什么问题呢?正常的板子,写入代码,是OK的;有批PCB过孔有异常的板子,会逐渐有这个问题暴露,但是测了MCU和8720之间的连线OK,换过MCU和8720,都不行,奇怪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插入网线,可以自动握手成功100M,但是ping不通,是什么问题呢?正常的板子,写入代码,是OK的; ...

能获取PHY状态吗?link  spe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获取PHY状态吗?link  speed

和PC连,PC可以显示100M,链接成功,也很稳定;

但是就是好像数据不通,也就是说,“PC--网线---8720”这一段,好像是正常的,问题出在”8720-MCU”之间的感觉,陆陆续续10来块了,之前工作都是OK的,陆续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