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转换芯片烧毁问题

楼主(2018-12-08):
,如上图系统框图所示,电池给防盗器和中控供电,中控和防盗器通过串口通讯。现在的问题是每次把中控插到60V电池时,会有可能把我自己的电平转换芯片(UM3204)打坏,或者是把对方防盗器TX线上的稳压管打坏。详细串口电路,我这边中控是下图,对方防盗器是下图

楼主:
这是UM3204的规格书,它的B口有+—5KV的ESD保护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UM3204的规格书,它的B口有+—5KV的ESD保护

,这个是对方防盗器串口的详细电路。刚要上

网友A:
应该是地的问题,你们地在一个电平上么。UM3204你们用的怎么样

网友:
用个磁隔离是否更好些

网友B:
如果中控的VCC先接通而GND尚未接通,就会在IO上形成高电压。
还是用光耦隔离一下吧。
或者机械结构上考虑一下,像USB接口的VCC、GND都比IO长,插入时IO是在最后接通。

网友C:
话说,电平转换芯片部分的电源滤波电容有多大?与稳压部分的线路距离多长?太长的话,有没有再加大容量的滤波电容
碰到过滤波电容线路处理不当,导致上电冲击损坏芯片的。然后只是优化线路,让电容起到滤波作用,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地的问题,你们地在一个电平上么。UM3204你们用的怎么样

是在一个电平上,没有做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中控的VCC先接通而GND尚未接通,就会在IO上形成高电压。
还是用光耦隔离一下吧。
或者机械结构上考虑一 ...

光耦隔离速度上能否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电平转换芯片部分的电源滤波电容有多大?与稳压部分的线路距离多长?太长的话,有没有再加大容量的滤 ...

坏的电平转换芯片电源倒没事,有些坏的四路里面还有三路能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耦隔离速度上能否符合?

6N137,TLP2355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