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打开的excel, 想把其中一个单元格内容,保存为txt文件

楼主(2018-12-08):
excel是打开的,单元格已经在不断的刷新,这个已经做到了。
接下来想把这个单元格的内容保存为一个独立的txt文档,这个动作是动态的,求助。

网友:
VBA应该可以

网友A:
单元格是不停在刷新吗?存txt是每次覆盖内容还是append的方式

网友:
VBA搞excel非常方便。

网友B:
保存单元格内容应该有个事件去触发它吧,另外单元格内容是自动刷新还是人工输入的?因为单元格里有编辑的光标期间,vba程序好像是不运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元格是不停在刷新吗?存txt是每次覆盖内容还是append的方式

你很专业    想听听具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存单元格内容应该有个事件去触发它吧,另外单元格内容是自动刷新还是人工输入的?因为单元格里有编辑的光 ...

楼主位已经说,单元格内容是自动刷新, 这个已经实现

动态刷新保存成txt, 好像有难度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单元格内容自动刷新是你做的?
既然如此,应该VBA编程没什么问题吧,那存 txt 不是很简单么?

看下图,应该清楚了吧,不清楚再去搜索一下这个 FileSystemObject 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单元格内容自动刷新是你做的?
既然如此,应该VBA编程没什么问题吧,那存 txt 不是很简单么?

非常感谢  先自己消化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先自己消化一下

请教单元格是如何自动刷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单元格是如何自动刷新的?

不是自己做的, 是买设备带的XLAM,加载项运行后自动刷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单元格内容自动刷新是你做的?
既然如此,应该VBA编程没什么问题吧,那存 txt 不是很简单么?

非常感谢, 现在已经可以实现, 而且是动态的(A1单元格变化了,就保存最新的)

Private Sub Worksheet_Change(ByVal Target As Range)

If Not Application.Intersect(Target, Range("a1")) Is Nothing Then

    Open ThisWorkbook.Path & "\A1.txt" For Output As #1
    Print #1, CStr(Sheets(1).Cells(1, 1).Value)
    Close #1

End If

End Sub

新的问题, 若是        A1单元格是键盘输入的,这代码完全OK, 但是单元格是另一个VBA刷出来的, 就不能trigger这个事件, 还有其他办法吗?

楼主:
想比较单元格的内容来trigger,苦于VBA不熟啊,求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比较单元格的内容来trigger,苦于VBA不熟啊,求助

你比较也只能定时触发,不能保证是不是有遗漏。
最妥的办法,还是找一下那个VBA的触发代码,加到那里去最好。
查找一下 value =,这样的代码,能不能有发现

网友:
Delphi 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比较也只能定时触发,不能保证是不是有遗漏。
最妥的办法,还是找一下那个VBA的触发代码,加到那里去最 ...

已经搞定 谢谢帮助

Dim oldval

Private Sub Worksheet_Activate()

    oldval = [a1]

End Sub

Private Sub Worksheet_Change(ByVal Target As Range)

    If oldval <> [a1] Then

        oldval = [a1]

        '在此输入操作代码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Worksheet_Change(ByVal Target As Range)

Application.EnableEvents = False

    '你的代码语句

Application.EnableEvents = True

End S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