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18怎么直接画pcb ?

楼主(2018-12-08):
AD10能直接放封装比如"0805" ,貌似ad18只能放元件.不能直接放封装

网友:
PCB里放的东西不就是一个封装

网友:
先整明白PCB的元件和封装。

网友:
可以直接放,还可以增加网络画起来更省力 。

网友:
先添加一个库,然后放元件,可以用net class功能自定义网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