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位置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8-12-08):
伺服电机位置控制是否会有丢步的问题
比如我先控制正向走3步,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走完3步,我就控制再反向走3步,最终他的结果会停在一开始的位置吗?

网友:
不叫丢步,可设置差值报警。

网友:
是会停在一开始的位置。不管有没有来得及走完3步。

网友:
因为伺服驱动器有平滑滤波器,有记忆功能。这是区别于步进电机驱动器的。

网友:
没有丢步问题,最后会停在你指定的最后的位置上。
但它跟踪的速度是有限的,只能尽可能的去跟着你指定的位置,所以它过程中的座标可能是不准的。
或者说一定是会有点差别的,没差别就不能正常工作了,这是伺服不如步进的一个地方
像楼主说的先控制正向走3步,但是还没来得及走完3步,就控制再反向走3步,那么它实际上可能从未达到过第三步的位置就回来了

网友:
伺服不会丢步,位置环是跟随原理,比如你先发100个正转脉冲,在伺服走了10个后,又发了90个反转脉冲,那就直接停下来不动了(假如你发脉冲速度无限高)

网友:
伺服有两种模式:实时更新模式 和 命令队列 模式。

实时更新模式下,它可能没走到 3 步就开始返回(取决当前已走到的位置),最终停在 0 点。

队列模式下,它一定保证走到第 3 步再返回到 0 点,如果是同方向运动,还可以速度衔接,连续运转。

这两种模式是否都支持要看具体厂家具体型号了。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
电机丢步一般是在启动的时候才会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