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自己写的直播软件CefSharpLiveTV,50多个频道无广告,开源

楼主(2018-12-08):
64bit软件如下,下载下来的文件先把".zip"扩展名删除了然后再用7zip解压。
.NET框架版本为:.NET Framework 4.5.2

键盘操作说明:
Keys.Left:频道-1
Keys.Right:频道+1
Keys.Enter:全屏切换
Keys.F4:关闭软件

源代码发布在github:
https://github.com/zjarci/CefSharpLiveTV

运行效果:

网友:
真的很不错哦~

网友:
这厉害了,只有羡慕的份

网友A:
我编译成功了,要提示加载FLASH,我右键加载了也不行,我的是WIN10的系统,也是2015编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编译成功了,要提示加载FLASH,我右键加载了也不行,我的是WIN10的系统,也是2015编译的 ...

下载pepflashplayer64_32_0_0_101.dll就可以了,不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pepflashplayer64_32_0_0_101.dll就可以了,不错,谢谢!

是的。插件文件和版本由这两句代码设置:
            settings.CefCommandLineArgs.Add("ppapi-flash-path", System.AppDomain.CurrentDomain.BaseDirectory + "plugins\\pepflashplayer64_32_0_0_101.dll"); //指定flash的版本,不使用系统安装的flash版本
            settings.CefCommandLineArgs.Add("ppapi-flash-version", "32_0_0_101");

网友:
2013可以编译过么

楼主:
自己移植代码应该问题不大,不过没有试过。

网友:
真牛,效果很好

网友B:
厉害,赞。。。
要是再有个列表可以选择想看的台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赞。。。
要是再有个列表可以选择想看的台就好了。

视频源来自哪

楼主:
华数TV的视频源

网友:
软件没广告 电视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下载pepflashplayer64_32_0_0_101.dll就可以了,不错,谢谢!

我还是显示 运行 flash的界面呢

网友D:
可以看中央5台吗,TMD现在想看个NBA真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中央5台吗,TMD现在想看个NBA真难

CNTV的源广告去不掉,暂时没有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显示 运行 flash的界面呢

下载pepflashplayer64_32_0_0_101.dll放到当前文件夹的plugins目录下

如果flash版本不一样,请更改以下相关代码:
            settings.CefCommandLineArgs.Add("ppapi-flash-path", System.AppDomain.CurrentDomain.BaseDirectory + "plugins\\pepflashplayer64_32_0_0_101.dll"); //指定flash的版本,不使用系统安装的flash版本
            settings.CefCommandLineArgs.Add("ppapi-flash-version", "32_0_0_101");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载pepflashplayer64_32_0_0_101.dll放到当前文件夹的plugins目录下

如果flash版本不一样,请更改以下 ...

请传一个dll呢,只在csdn找到下载源,但是下载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传一个dll呢,只在csdn找到下载源,但是下载不了

1楼的压缩文件中有这个dll文件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做机顶盒了

网友:
可以用H5么?

网友E:
Win7-64位,一直让装.net4.5.2,装了之后也一样。

网友:
感谢分享,vs2017编译成功

网友F:
谢谢,下载试试。
运行CefSharpLiveTV.exe后,能看到电视。

但是始终全屏,点全屏/取消全屏没用。四周没有窗体,也就无法更改窗体大小,咋回事呢?

网友G:
vs2013  编译出错,将CPU设置成X64也是一样的提示

我的.NET是4.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vs2013  编译出错,将CPU设置成X64也是一样的提示

我的.NET是4.5.0的。

项目->属性->生成->目标平台->选择"x64"

网友G:
pepflashplayer64_32_0_0_101.dll  这个插件能传下么 ,网上没找到名称一模一样的。

是在这里建一个plugin目录么?然后把那个dll放进去?

网友:
厉害,有时间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pepflashplayer64_32_0_0_101.dll  这个插件能传下么 ,网上没找到名称一模一样的。

要在exe文件目录下面创建plugins目录,pepflashplayer64_32_0_0_101.dll插件可以在1楼压缩文件里面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下载试试。
运行CefSharpLiveTV.exe后,能看到电视。

软件启动后自动全屏,按回车键可以切换全屏
键盘操作说明:
Keys.Left:频道-1
Keys.Right:频道+1
Keys.Enter:全屏切换
Keys.F4:关闭软件

网友G:
引用 楼主:
要在exe文件目录下面创建plugins目录,pepflashplayer64_32_0_0_101.dll插件可以在1楼压缩文件里面找到 ...

我下载的是你的源代码  github上面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下载的是你的源代码  github上面下载的

跟源码没有关系,pepflashplayer64_32_0_0_101.dll在1楼的压缩包中有这个文件。
github上面只有源码,不包含插件dll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启动后自动全屏,按回车键可以切换全屏
键盘操作说明:
Keys.Left:频道-1

谢谢,按回车就有窗体了。

网友:
厉害的楼主!好羡慕呀。下载试试

网友:
搞个手机版本就好。方便很多。现在基本不用电脑看电视了

网友:
厉害 明天玩玩

网友:
压缩包是什么gizp格式吗,我解压不出来。好几个解压软件都提示文件损坏。winrar能查看到有文件,但无法解压。

解压好了。原来去掉.zip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跟源码没有关系,pepflashplayer64_32_0_0_101.dll在1楼的压缩包中有这个文件。
github上面只有源码,不 ...

你传到这个论坛的几个附件解压提示出错,那个dll方便单独传一下么。

网友:
牛X!不喜欢看电视,但是这个要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传到这个论坛的几个附件解压提示出错,那个dll方便单独传一下么。

下载下来的文件,文件名也要更改为
CefSharpLiveTV.7z.004
CefSharpLiveTV.7z.003
CefSharpLiveTV.7z.002
CefSharpLiveTV.7z.001
这样用7zip解压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
好厉害的楼主~~~致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下来的文件,文件名也要更改为
CefSharpLiveTV.7z.004
CefSharpLiveTV.7z.003

无效~~~~~~~~~~~~

楼主:
独立的flash插件dll文件

网友:
不错,要是在手机端用户就更广了。

网友G:
   下载你那个dll之前和之后,时钟提示  这个错误

我装的浏览器有 ie  google  firefox,sougou,  应该装哪个adobe flash  p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载你那个dll之前和之后,时钟提示  这个错误

不至于啊。我们都是自动会运行的呢。
dll要放在exe目录下面的plugins文件夹里面

楼主:
最新的源程序已经增加如下功能:
1. 修复过滤导致的视频加载失败的bug;
2. 增加截图功能;
3. 在全屏不移动鼠标的状态下自动铺满;
4. 屏蔽鼠标右键菜单.
详见:https://github.com/zjarci/CefSharpLiveTV

网友:
好用,如果能把频道显出来就更完美了

网友:
很少看电视的。但还是下来玩玩。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厉害,可以搞个qt版本的,可以多平台使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至于啊。我们都是自动会运行的呢。
dll要放在exe目录下面的plugins文件夹里面 ...

我自己编译的exe,然后里面新建的plugins目录,提示安装adobe。

拷贝你那个dll之前和之后 ,都是这个提示。

网友:
厉害厉害!
这个太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自己编译的exe,然后里面新建的plugins目录,提示安装adobe。

拷贝你那个dll之前和之后 ,都是这个提 ...

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Win7-64位,一直让装.net4.5.2,装了之后也一样。

以前见过类似事件,好像原因是因为系统是gost版本有裁剪,缺点东西,然后重装系统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见过类似事件,好像原因是因为系统是gost版本有裁剪,缺点东西,然后重装系统才能解决 ...

哦,这样啊,那有空再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中央5台吗,TMD现在想看个NBA真难

腾讯视频也可以看NBA

网友:
测试可以。
win10,64,项目要改成x64,flash那个dll要跟配置文件路径一样,然后我发现一直加载不出来,全屏碍事我把全屏去掉了(//this.WindowState = FormWindowState.Maximized;)就可以了,加载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自己编译的exe,然后里面新建的plugins目录,提示安装adobe。

拷贝你那个dll之前和之后 ,都是这个提 ...

你调试看下"System.AppDomain.CurrentDomain.BaseDirectory"的目录下是不是有plugins文件夹,文件夹里面有没有pepflashplayer64_32_0_0_101.dll文件
            settings.CefCommandLineArgs.Add("ppapi-flash-path", System.AppDomain.CurrentDomain.BaseDirectory + "plugins\\pepflashplayer64_32_0_0_101.dll"); //指定flash的版本,不使用系统安装的flash版本
            settings.CefCommandLineArgs.Add("ppapi-flash-version", "32_0_0_101");

网友:
MARK下,这个厉害了!

网友:
这么厉害的么,赶紧关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