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然有这种黑心文章:锂电池比盐酸蓄电池更加安全

楼主(2018-12-09):
阿莫注:
文章原标题:锂电池比铅酸更容易爆炸?真相了
本标题“竟然有这种黑心文章”是我起的。
我是完全不支持这文章所说的。
该文作者估计收了黑钱,故意抬高锂电、抹黑铅酸电池的。
真相应该是:你可以批评铅酸电池密度低、寿命短、笨重,但铅酸蓄电池的安全性,是目前所有电池中最高的。

你们这帮人都是外行,小哥儿几个别再给我讲锂电了,推销锂电的都是骗子,锂电池卖得那么贵,还爱爆炸,你们这是要钱不要命!

前不久,我在一家电动车门店里和老板娘闲聊天,恰巧遇到了一位“奇葩”顾客。

这位大爷看上去最多六十出头,虽然说话不好听,但也是老主顾了,小哥自然不会怠慢。大爷最新的座驾是一辆小龟王电动车,买车加上改装,前前后后在店里也花了大几千块钱。

大爷喜欢骑着电瓶车出去转悠,最远的一次从蒲黄榆骑到了潭柘寺,来回折腾了小一百公里,年轻人也很少有这个劲头。大爷这次来店里是想换个大容量的电池,之前的电池已经用了两年多了,续航掉得厉害。

店员也是出于好意,推荐大爷上他们最新的锂电池包,毕竟锂电池包更加轻便小巧,老人家用着更加方便。

不过老人家似乎并不领情,反而开始“教育”店员:“锂电池多危险,你知道还是我知道?你瞧瞧那些起火爆炸的,都是锂电池。

铅酸电池虽然沉点儿,但好歹用着放心,我骑电动车也有十年了,光替换的铅酸电池都不下五组了,从来没出过事儿,甭废话啊,我要换那个7250的铅酸,就是那个黑金石墨烯的那个,麻利儿的。”

铅酸安全锂电危险 有这种想法的人还真不少

笔者随后又和门店老板娘聊了聊这个事儿,老板娘也坦言,的确有很多人在买车时都提出过这个问题,也有一部分用户和那个大爷一样,点名要铅酸电池的车,一来铅酸车确实便宜,二来就是担心锂电池起火爆炸。

“不过我也经营了小十年的电动车了,锂电的车也没少卖,但真要说起火爆炸的,也只听说过几个,但那是有人自己改装焊接的时候出的事儿,原厂电池出事儿的好像还真没听说过。”

“那铅酸电池有起火爆炸的吗?”笔者追问了一句。

“我们店里有一次就差点出事儿!”老板娘对这个事儿印象很深刻,“电池正在里屋充电呢,一下就着了,得亏人都在外面,所幸没出啥大事儿”。

“不过我们卖的车和电池都是大品牌的,很少听说有出事儿的,倒是一些搞回收旧电池的,他们出事儿就比较多了”,老板娘又补充了一句。

之后,笔者又针对铅酸电池和锂电池的安全性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三成用户认为锂电比铅酸电池更危险,而近半数用户对于两种电池的安全性没有明确认知。

锂电池危险,事实果真如此么?

先说明一件事儿 电池为什么会爆炸?

爆炸意味着压力的瞬间释放。

电池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封闭的,无论是锂电池还是铅酸电池,在设计时都会针对内部压力异常增大的情况设置安全阀,即便电池内部发生短路等异常情况,内部压力也会及时释放,不会引发大的风险。

那么既然电池在设计之初就已经考虑到了潜在风险,那么为什么在新闻报道中还经常能看到电池爆炸的案例呢?

首先,很多所谓的“电池爆炸”案例其实并非电池爆炸,而是控制器或者电气系统发生短路或者故障引发电容爆炸,这种爆炸规模非常小,很多只是有一些声响和火花,这种情况下起火才是最大的危险源。

其次,当电池或者车辆其它部件燃烧时,由于车身采用了大量塑料材质,很多人也会误将塑料燃烧的“噼啪”声当做爆炸。

最严重的情况,电池真的爆炸了。一种情况是,劣质电池自身没有设计安全阀或者安全阀被损坏,无法起到泄压作用,当电池内部压力过大时发生爆炸。

另一种情况则是电池充电器故障形成过充,电池内部析出氢气,当氢气与氧气以一定比例混合后发生爆燃。

锂电池真的比铅酸电池更危险? 事实并非如此

既然明白的电池为什么会爆炸,那么锂电池和铅酸电池究竟哪个更安全呢?

从电池结构来说,目前锂电池包基本都是18650电池进行封装,而铅酸电池则基本上也是密封性能很好的免维护性铅酸电池,如果其内部压力过大且安全阀发生异常的话,两者的危险系数基本相当。

如果是由于电池过充内部析氢的话,18650电池中电解液含量相当有限,析出氢气的量也极为有限,但对于以稀硫酸为电解液的铅酸电池来说,如果发生过充,电池内部析氢现象严重,发生爆燃的几率也大大增加。

从电池的安全防护角度来看,18650电芯上都设计有安全阀,不仅可以释放内部过大压力,还会物理断开电池与外界的电路连接,相当于将该电芯物理隔断,以保证电池包其它电芯的安全。

另外,锂电池包通常都会配备BMS保护板,它能够精准控制电池包中每一颗电芯的状态,直接从根源上解决过充过放的问题。

相反,铅酸电池在安全防护上除了安全阀之外似乎就乏善可陈,BMS保护几乎不存在,很多劣质充电器甚至都无法做到充满后断电,安全保障上与锂电池相去甚远。

当然,如果你用的是价格和铅酸电池差不多的锂电池,这种情况谁都救不了你。

最后还有一点,如果是因为意外冲撞造成电池结构遭到破坏,铅酸电池似乎比锂电池更安全一些。不过在这种等级的事故中,电池材料早已暴露在开放环境中,爆炸也就无从谈起了。

总结:电池不是炸弹 爆炸更多由劣质产品引起

从电池的安全冗余设计上来看,合格的锂电池和铅酸电池都能够充分保证用户的使用安全,并不存在明显的安全性差异。

但由于市面上很多低端小型电动车和滑板车数量较大,且多半采用的是质量较差的锂电池,相对更容易发生事故,这也给消费者留下了锂电池不安全的错觉。

文章出处:中关村在线

网友:
中关村,哈哈,从线下骗到了线上

网友:
利益驱动,肯定是卖出去锂电池能赚更多的钱哦

网友:
手机有电的电池拆开,就起火,明火很大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据说是制造·生产过程报废回收污染严重,不知道真假,反正我一直用
用那种脉冲修复型的充电器对电 ...

的确是的,主要是铅等重金属污染。不过锂电也好不到哪去,回收公司少,基本是直接丢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据说是制造·生产过程报废回收污染严重,不知道真假,反正我一直用
用那种脉冲修复型的充电器对电 ...

脉冲修复型的充电器

这个有什么牌子的推荐?某宝太乱了

网友:
铅酸电池的安全系数还是很高的,锂电池得特别小心。

网友:
不用看这种收钱的文章,只说航空业为什么要禁锂电池?锂电池导致的空难都好几起了,有听说铅酸电池导致空难的吗

网友:
锂可自燃,铅不会自燃,酸液体也不会自燃呵呵

网友:
车上配的都是铅酸的电池就直接说明谁更安全了。

网友:
肯定是铅酸电池安全啊,汽车电瓶啥时候用锂电池了那就过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据说是制造·生产过程报废回收污染严重,不知道真假,反正我一直用
用那种脉冲修复型的充电器对电 ...

我测试了近10年了,实际效果并不好,还是要电池好才行

网友:
我脉冲充电的也用了2年了,也不知效果到底如何

网友:
三星人民 发来慰问文章作者全家贺电

网友:
肯定是铅酸电池安全啊,汽车电瓶啥时候用锂电池了那就过关了+1

网友:
前几天自己更换IPHONE6S的电池,技术太渣,拆电池的时候破皮了,那火光、那浓烟,真刺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据说是制造·生产过程报废回收污染严重,不知道真假,反正我一直用
用那种脉冲修复型的充电器对电 ...

同求推荐一款脉冲修复型充电器,谢谢

网友:
锂电制造污染也不低,进制造车间两天后脸必长痘,早已不是青春期了

网友:
肯定是铅酸电池安全啊,汽车电瓶啥时候用锂电池了那就过关了+2

网友:
在电脑硬件(装机)圈子里,中关村在线有一个著名的蔑称:“炮村”

谁信炮村写的文章、评测,一定会被当傻子嘲笑的

口碑可见一斑啊!

网友:
肯定是铅酸电池安全啊,汽车电瓶啥时候用锂电池了那就过关了+3

网友:
18650是安全,但还是不如铅酸
最大问题在于现在电瓶车配的锂电不少是软包的吧!

网友:
记得几年前,收了几个基站48V 50A库存新铁锂,几个玩家朋友知道了,硬是抢购完,我一个都没得留,几个朋友不听我的劝阻,电池他们拆了改电驴上,保护板都没有,那时正好是七月份,一个改装的朋友骑着电驴就冒烟了,他停下电驴跑一旁,然后就爆炸起火了,路过的公交车借了个灭火器给他,但是车还是烧得只剩壳,没出事的朋友老老实实把铅酸蓄电池改回去

网友:
铅酸是安全,小区门口作坊都有拿60V铅酸电池充满电后,用药皮焊条,当移动电焊用,谁敢拿锂电这么搞?
不过锂电也分好多种,磷酸铁锂的相对安全些,三元锂和聚合物的用起来就要小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据说是制造·生产过程报废回收污染严重,不知道真假,反正我一直用
用那种脉冲修复型的充电器对电 ...

锂电池污染也非常大,里面的电解液含有氢氟酸。
曾经我一个小时拆了150个锂电池,恶心的我一天没吃饭

网友C:
飞机那么多先进设备,到处减重,电池还是铅酸,又大又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机那么多先进设备,到处减重,电池还是铅酸,又大又重

好像镍镉居多吧,才买了2块saft的,差不多10w一只,低端飞机当然不谈了

网友:
说锂电池安全的,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无耻!
以前的硬壳锂电池,炸起来威力非常厉害,后来的软包锂聚合物电池虽说一般不会爆炸,但是非常容易冒烟起火,
破损、磕碰、过放后充电、过充都很容易起包冒烟起火,虽说现在一般都做了充放电保护,但是保护做的不好的话,过充还是可能会烧。还有些高放电倍率的动力电池,充好电后单独存放都可能自燃。
而铅酸电池就没有这些安全问题,二十多年两轮电瓶车历史,再加上几十上百年的汽车摩托车用铅酸电池,都没听说有铅酸电池爆炸或起火燃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污染也非常大,里面的电解液含有氢氟酸。
曾经我一个小时拆了150个锂电池,恶心的我一天没吃饭 ...

氢氟酸有剧毒,这玩意能穿透皮肤直入骨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也没多少牌子可选
一般就是超威,天能之类的……
倒是有同事保修期内连续换了两组电池的,可能还是看 ...

天威超能越是老电池,越难用,越是新电池越垃圾。08年我有套电池用了近7年还是被我自以为坏了换了。
但是其他品牌的反而好点,具体你看下品牌车用的电池。

网友:
为啥铅酸电池的都不带BMS管理系统,而锂电池的都必须带BMS,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是铅酸安全还是锂电池安全了

网友:
锂电池也有优势,循环充放电次数还是比铅酸好点,另外就是体积小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也没多少牌子可选
一般就是超威,天能之类的……
倒是有同事保修期内连续换了两组电池的,可能还是看 ...

个人感觉,天能超威直供给电动自行车厂的电池和修理铺那些更换的天能超威质量相差巨大
电车出厂自带的电池质量都好的多,耐用不少
其实也好理解,车厂进电池肯定要入厂检测容量这些参数,小卖铺更换的电池哪有什么检测手段,无非是新换的比旧的能多跑点路
所以不负责任的猜测:电池厂把优质电池给了电动车厂,不合格的都卖到了各个代理商直到修理铺

网友:
铅酸的电解液水份多,想起火,难啊!

网友:
天槽车厂用锂电装车,就是极大的不负责任。碰撞起火,地球人还解决不了,,,我们直接歪道超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