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何笔记本每次冷启动都要预热一段时间才能正常开机

楼主(2018-12-10):
一台HP 6520s,一台Dell D620,都是冷启动进系统就黑屏,必须开机后等一段时间,再重启才能顺利进系统,之后一直正常使用无任何问题。有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好吧,目测一大波墙裂要求LZ换电脑的即将赶到……

网友:
换电脑吧。这是主板设计问题。

网友A:
比俺的DELL好啊,我的最近每个月北桥都要虚焊,拆下来吹下,才能用

网友:
梅开二度,第二发才长久

网友:
主板电池没电?

楼主:
BIOS设置、时间都能记录,而摘掉电池就要重新设置,说明电池是有电的

网友B:
因为电脑太老了,换个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俺的DELL好啊,我的最近每个月北桥都要虚焊,拆下来吹下,才能用

按台式机的经验,如果出现冷启动问题一般是主板电解电容鼓包,换新的一般就解决了
这款D620主板就一个电解电容,开始还以为是电容失效导致电压纹波大,结果用示波器观察开机一段时间电压平静如水,外观上也没有鼓包的迹象,真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电脑太老了,换个新的吧

目前这两台电脑还没到用不了的程度,不玩游戏不看电影,能省就省吧。不过也太巧合了吧,不同品牌出现一样的现象,我还以为是什么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