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粘胶,能把铁片片和亚克力粘起来的,持久性好的

楼主(2018-12-10):
求推荐粘胶,能把铁片片和亚克力粘起来的,保证五年以上不掉的,有个200*700mm亚克力板和铝框连接(亚克力和铝框压边8mm左右),表面不能有螺丝,所以想着用磁铁,但是不知道用什么胶能好一些,求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
磁铁能吸铝?

网友:
透明亚克力,可以试试UV固化胶

网友:
3m双面胶。车用级的那种

网友:
3m vhb 双面胶

网友:
我是用3M双面胶,汽车上粘车标那种,风吹日晒雨淋都不怕

楼主:
铝上有嵌的磁铁

网友A:
用压铆螺钉可不可行

网友:
喇叭粘磁铁都用施敏打硬AB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压铆螺钉可不可行

表面什么都不能有,用的M2的沉头的螺丝都不行

网友:
免钉胶,耐候胶 都可以

网友:
用丝米螺丝或者嵌埋式螺丝/螺母呢?

网友:
亚克力透明的话,UV胶确实不错的。另外可以试试结构胶(新型AB胶),也粘的很牢。
上次试过一款号称瑞士的5800胶也是巨牢无比。不知道要坚持5年行不行。

网友:
透明压克力,可以使用无影胶,紫外线灯固化(网上买此胶,均有简易紫外灯送)

网友:
厌氧胶 试试

网友:
个别AB胶强度太大了,如此大面积得用多少只AB胶才行…无影胶应该不错

网友:
环氧树脂m51

网友:
用3M车用双面胶VHB强力胶,透明的,有8mm宽的。

网友:
ergo1690强力ab胶

网友:
1、清洁干净表面(非常重要),2、UV胶水。

网友:
万能宝,金属胶

网友:
耐候胶,家里门窗玻璃都是胶粘到框上的,日晒雨淋不止5年

网友:
汽车窗玻璃就是黏在铁框上的